SL410K不出3、5V

楼主(2012-08-24):
我这有台SL410K,待机0.002,测无3、5V,经测ISL6237的6脚有19V,7脚、4脚、19脚、14脚、27脚都为5V,1脚2V。不知道还有那些还没有测到,始终不出3、5V,求大侠们指点下。 声明下,芯片已经换过了-----本机已经修好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5V后续被拉低了

网友A:
参考电压你测了吗?32脚1脚!

网友:
换6237,开启信号就来了的

网友B:
恩,先换一个芯片试一下,这机器的芯片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你测了吗?32脚1脚!

32脚和1脚都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先换一个芯片试一下,这机器的芯片非常容易坏。

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哦,那芯片热吗?
如果芯片很热,看一下线性的3v.5V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还有就是3v5V电感对地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芯片热吗?
如果芯片很热,看一下线性的3v.5V电压有没有短路的?
还有就是3v5V电感对地的数值是多少 ...

没有发烫,没发现短路

网友:
那你就要查外围电路了

网友:
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瞬间有电压 如果没有点开3 5V后极看看是否出来

网友C:
3V 5V的电感对地阻止多少呢?  再测下 待机3V转3VSUS的 那些电压有无短路的嘛。  你既然14 27脚的开启信号都5V了  有可能是后面短路了。  对了   记得测下 3V 5V的上管的VIN有没有。 这机器 好像上管的VIN要经过一个保险的。 看下保险烧了没 。  上次我就遇到个 。  是上管的贴片电容烧了。导致烧了保险。 两个一换就出3V 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 5V的电感对地阻止多少呢?  再测下 待机3V转3VSUS的 那些电压有无短路的嘛。  你既然14 27脚的开启信号都 ...

感谢,修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器供电输出部分贴片电容很容易短路 。上次那个都是烧出来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下怎么修的?

网友:
也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出来

网友:
楼主既然修出来了,那也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LZ你应该先打下阻值的  不过现在已经修出来了 恭喜 恭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