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请问师傅们怎么样才能分出来无铅和有铅那。

楼主(2012-08-24):
是进老是做BGA就是没有做好的。不是暴珠就是桥内连铅……

网友:
还有别的吗。这个对新手来说。不太好用。最好板上面有写的……

网友:
最近十年出的电脑,基本都是无铅的吧。

现在正在使用的电脑,90%以上都是无铅的。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了。不错的好东东

网友:
现在我都用无铅来维修东西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芯片组,一般915以上就是无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