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晶振有这么脆弱么?

楼主(2012-08-24):
一块杰微的945G主板,开机没反应,短接一下南桥附近的晶振,风扇转了,但不跑马,马上拆个旧主板上的晶振换上,跑码了,用盘进PE,死机了,短接重启键,惨了,不跑码了。断电再开,又没反应了。短接晶振,风扇转了,但又不跑马,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来说晶振没这么脆弱吧?
重启

网友:
把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看看,我修了几年也就碰倒过几例晶振不开机而已

网友:
换协阵电容不好用的话,你可以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要么 洗南桥 用洗板水
要么 打膏加焊 并不是 虚焊
主要是桥下面 受潮 影响晶振

网友:
同事之前也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手同没风机,有空拿电吹风吹吹看行不。
之前试过Asus的主板,不小心震了一下,换了晶振到现在都没事。
这些杂牌的主板就是差,各种小问题不断,烦死了。

网友:
南桥受潮。导致碰晶振就可以开机。
重植、更换南桥去吧

网友:
原来碰晶振可以开机是南桥受潮所致的,又长见识了,以前遇到这种故障以为就是晶振坏了,有时候换晶振可以好,但是有时候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多谢饼哥!

网友:
如果是我,换了还不行的话,就加焊,加焊了还不行,就重植,还不行,换板!

网友:
晶振不开机还真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RTC电路供电异常,RTC_RST#异常,或者谐振电容坏了,或者南桥受潮,都会有这种故障。

网友:
这情况以前我修到个 换偕震电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