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保护隔离电路的求解

楼主(2012-08-24):
仁宝保护隔离电路的求解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保护隔离电路的工作原理。信号PACINACON分别控制哪个管子导通??   PQ16PQ14PQ12PQ18PQ20分别是怎么被控制导通的??因本人新手,还望高手帮个忙指点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建议你好好去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学好了再说吧,如果你没有基础,即使我们大家现在告诉你这个图的工作原理,对你的实际维修没有任何帮助,而且以后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电路,这些都得靠自己去分析,大家教不了你那么多....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种是最基础的了,楼主通过学习完全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
等高手过来解答

网友A:
楼主不妨看看坛里的仁宝点火回路案例讲解,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还要高手解答啊

网友:
ACON是点火回路产生ACON,公共点无短路时,ACON为高电平

接入适配器后产生PACIN,控制“允许适配器到公共点”和“隔离电池到公共点

EC发出ACOFF,未给EC供电之前,ACOFF是低电平,使用电池而不使用适配器时,ACOFF也是低电平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050&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 ...

先谢过了,有时间来我这边请你吃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妨看看坛里的仁宝点火回路案例讲解,或许对你有帮助

嗯,好的,谢谢仁兄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