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资料

楼主(2012-08-24):
一、不开机,不加电、灯不亮、
1、无3V5V:后级 MAX1845短路、H8蕊片虚焊、电容问题、TB6807AF
2、待机0.7:3V5V管坏
3、南桥
4、能待机:刷BIOS
5、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
6、直接给ADP3205加焊
7、受过潮.有一片一片的地方都涨了霉、DC IN的保险给挂
8、sony无3V:把Bios电池拨下,短路两个引脚1-3秒
9、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
10、sonynotbook 公共点电容短路。
11、bios空焊引起不触发。
11、电源、电源接口、保险、短路、断路、电容、场管、电阻、 BIOS、电池芯片、放电、系统电源芯片、CPU供电芯片、充电芯片、开机芯片、I/O、线性稳压块、南桥、北桥、门电路、其它地方短。
二、能开机,灯亮不显示
1、外接有显示:屏接口到屏问题 屏有背光但无显示,显卡问题
2、外接无显示
a、外部MOS管异常
b、电源芯片MAX1845损坏。
c、北桥短路
d、T40的通病了,显卡出问题了.
E、从0.75到0.6A:1.8V/2.5V电压的供电芯片虚焊。
F、硬盘,电源等指示灯均正常指示,Bios资料有问题
G、触发后电流只有0.36A:南桥短路、电源管理IC、
H、诊断卡跑4A: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OK
F、跑2E内存:Bios资料有问题、DELL D800,D600,很有可能是南桥不良而引起的
3、报警:内存及槽 、显卡
三、白屏、花屏:屏线接口、屏线、屏、显卡
四、串口不能用:串口蕊片max3243
五、屏幕暗
1、高压板
2、灯管
六、掉电、死机。
1、CPU风扇
2、CPU未装好
3、CPU电源蕊片、系统电源蕊片ADP3410、ADP3421
4、充电IC TB6808
5、进系统掉电:系统、北桥、南桥、内存、CPU
6、散热不好
7、0.01A,触发后上电到0.4A后马上掉电:拖内存槽的锡后,故障排除
8、开机后不规则死机:更换南桥后OK
9、联想E200l开机,出现图标后死机。:将Bios芯片更换
10、CPU座空焊。
11、屏供电保险损坏。
七、暗屏、亮一下暗屏
1、高压条
2、灯管
3、屏线
4、主板到屏上的保险
5、屏坏
八、报错
1、8611健盘 接口虚焊
2、报161,163错CMOS电池
3、0188错误:解密
4、192报错:风扇
5、SONY PCG-661N本本开机后出现PCI中断报错:清空ST2402W芯片里的资料
九、网卡无联接
网卡接口、网卡蕊片H0022和DA82562ET。
十、灯亮一下就灭
3421跟3410
进水,清洁后工作正常。
十一、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 是时显时不显
1、换内存时钟
2、焊北桥和显卡
3、ADP3421
4、cpu 未装好
5、现PCMCIA卡下面的黑胶布撕掉之后,才发现开机芯片在那里.呵呵.PC87591L芯片.更换之后开机正常.
6、PMH4氧化
十二、不认硬盘
1、硬盘
2、硬盘接口
3、拖锡硬盘数据线与主板接口座处
4、光硬同时认不到:南桥
十三、不认光驱
1、刷BIOS
2、南桥虚焊
十四、短路
1、ADP3421跟两个ADP3415都有损坏.CPU供电高端场管更换掉.16V电压一高端场管更换掉.DC IN处的保险
烧断.
十五、蓝屏、重起
1、XP系统
2、内存条问题
3、显卡
4、显存
5、北桥
十六、不能进CMOS和系统
1、清CMOS
2、COMPAQ X1000无法进入系统:更换硬盘OK
十七、背光出现闪动:互换一块高压板故障排除
十八、不认网卡:
1、网卡芯片损坏
2、network card 3.3V and 2.5V voltage
three\三极管audion
十九、外接显示正常:
保险、屏线接口、屏线、高压条、灯管、屏
二十、在移动时死机
显卡、南北桥、屏线松
二十一、能开机时蓝屏,有时元显示。
1、北桥虚焊
2、
二十二、有主复位、无CPU复位
南桥损坏,I/O空焊,bios资料坏
二十三、不过内存
1、显卡
2、内存
3、内存槽
4、供电
5、时钟
6、北桥
7、南桥
8、cpu
9、bios
10、排阻
二十四、南北桥损坏的判断方法
南桥的判断:1、测USB的AD线
2、量CPU到SB的控制线
3、3M短 路(5M短为显卡)
4、

1、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可以互换
2、 MAX132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可以互换
3、MAX1999 MAX1997可以互换
4、SI786 SB3052P MAX786 可以互换
5、有些老板子上的MAX786 MAX785这两个是绝对不能互换的。希望大家能记住。
MAX1632待机时和开机后各引脚的测量办法
此电压以IBM机器的16V适配器的电压为例,但只要采用1632基本都是通用的。
待机时:
1、测16V是否到了1632的22脚。其外围的高端驱动管的D极也要有16V。
2、测21脚有没有5V的待机电压。
3当21脚有5V后。1632的25 18脚也有5V
4、1632的9脚必须要有2。5V的基准电压。
开机后:
1、当加电后,28 23 7脚要有高电平。
2、芯片的27 24 16 19要有脉冲信号。要用示波器来测。
3、1632的 11脚要有PG信号。也就是复位信号。也是5V。
4、以上条件具备后。1632外围的两个供电电感要有3.3V和5V两组电压。
技巧:
1\于是从板上面找可以驱动高压条3.3V-5V之间的电压.
在主供电上面接一个电阻之后再于开关信号接入之后测试.OK
2\在三极管控制级挑起来.把它直接与地接起来.
这之后,3.3V电压有了.同时2.5V电压也有了.
3\sony 把主板拆下来.先清楚一翻后,把CMOS电池去掉后短接一下.把CPU.内存,电视卡拆一来清洗一翻后不插内容
临时装好.开机后跑C1.呵呵.应该OK了.
4\将其中的保险,主控芯片.两个场管,一个高压线圈全部都更换后.故障排除
5\仔细观察开机芯片部分.看到联想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电源开关引脚电压不正常.顺着向下跑电路,发现这一点
与板下面的接接阻值偏大.在板上点的地方有细微的腐蚀变黑,联线后阻值OK.但测试时还是不行.
继续在周围找,又找到两个不明显的腐蚀点.继续飞线后测试.机器OK.

1.首先,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有,再查生成12V,5V,3。3V的电源供电芯片有没有基准电压和待机电压5V,还有电池充电器有没有供电,CPU供电电路有没有3。3V的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据不据备待机,查一下没有有保险电阻有没有坏,还有滤波电容,没有有坏!
  2.你这种情况,电池充不满电,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电路提早终止了充电
   2.场效应管及升压电容损坏
   3.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如果能放电不能充电,升压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没坏,也只有换芯片了。。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3.不开机的故障,
  一看二听三检测。一、看有没有明显的可见的故障。如有没有地方烧焦、变形、崩裂等。闻闻有没有地方有烧焦的糊味。二、开机听听有没有正常或不正常的声响,从那里发出的。三、检测在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只能由万用表测测保险电阻是否烧断,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等。CPU、内存条是不是接触良好等都可以测测。注意通电时不能人为短路而造成破坏。
  4.显示屏显示不正常,
  从故障看来有可能是屏或屏线问题:一,检查主板供电上屏是否正常,电压一般为1点几伏,2点几伏,3点几伏。  IBM机因为高压板的供电都是和上液晶屏同一条数据线,所以还有几组为5点几伏,10点伏左右的电压,当然还有0伏则是地线!二,如果有供电,检查屏接囗处,用万用表继续量电压。电压值如上!如果现在没有电压了就肯定是屏线故障。换一条屏线或用同一耐压的线挑线一条屏线即可,倘若可以就可以排除故障。如果还是故障存在的话,屏也有可能有故障了,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同时存在!!!确定到屏的电压正常,则要修屏了。在屏上有块微处理信号芯片,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不能确定每一个脚的工作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看这块芯片处理之后的波形是否正确,分两部走(一)如果不合,就换块同型号芯片即可。如果合,就检查周边的电容。二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块屏了,因为是屏的压线松动。三,如果没有供电,则要检查显卡输出电压是否稳定,这部分电压是到一块处理信号芯片,然后输出到屏线。如果还是电压还是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这块芯片的故障了。换回同型号芯片就可以有电压输出到屏线了,之后可以接着同第二部一样的检查。
  5.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1632或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脚有没有5伏电压,21,22脚有没有16伏和5伏。在看看有没有2951这个8条腿的片子测测他有没有5伏
  6.不开机的检修方法:
   1.排除  电源插座,各模块松动接触不良,主板上的附着物,cpu松动.虚焊等现象.
   2.检查  主供电保险丝,是否烧毁,如果烧毁,要打电阻值  正向不能过小或短路反响可以忽略!(排除隔离电路故障进入下一步)
   3.测量,3.3v/5v产生电路/cpu主供电电路/电池充电电路 有无供电电压=适配器电压  无则检修相应电路.3.电源启动按钮  正端 有无3.5-5v电压 无则检查  3.3v/5v电路 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3.3v/5v产生电路判断应为没有图纸我们用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哪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  首先 找到  内存插槽附近 的贴片电容 很明显(电路板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相连 另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  (特点笔记本的供电电路都有特点:都是有  1个电感  2个mos管(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 和电源模块(统称了按作用不同分cpu主电压 电池充电 3.3v/5v产生电路 这3种电路结构 很相近 用反向法就可以区分哪个是什么电路  cpu主供电  cpu附近贴片电容  有很多  p2以上cpu一般采用3供电 主电  内核  外核  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 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 这些电容 正连着正 负连着负 哪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哪组就是cpu主电  顺藤摸瓜找到 cpu主电产生电路 电池充电电路 用电池正极顺藤摸瓜 3.3v/5v产生电路上面说过了)  按下电源按钮 就应该产生  3.3v/5v/cpu主电等电压, 如果没有也是顺藤摸瓜坏哪修哪!
   4.供电正常了  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  686机 一般有2个供电  3.3v 2.5分别来自3.3v/5v产生电路 和 cpu外核电压产生)电路  测试点 找边上的 贴片电容.
   5.复位电路  比较头痛  没有芯片资料不是很好找  就用硬盘的pc卡插槽的复位脚(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是哪个!!!)简单判断一下了。
   6.基本认为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  bios 笔记高档机刷bios千万要备份哦 切忌切忌

网友:
这个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