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的区别与判别

楼主(2012-08-24):
NPNPNP的区别与判别来源: 周志强的日志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晶体管:最常用的有三极管二极管两种。三极管以符号BG(旧)或(T)表示,二极管以D表示。按制作材料分,晶体管可分为锗管和硅管两种。按极性分,三极管有PNP和NPN两种,而二极管有P型和N型之分。多数国产管用xxx表示,其中每一位都有特定含义:如 3 A X 31,第一位3代表三极管,2代表二极管。第二位代表材料和极性。A代表PNP型锗材料;B代表NPN型锗材料;C为PNP型硅材料;D为NPN型硅材料。第三位表示用途,其中X代表低频小功率管;D代表低频大功率管;G代表高频小功率管;A代表高频大功率管。最后面的数字是产品的序号,序号不同,各种指标略有差异。注意,二极管同三极管第二位意义基本相同,而第三位则含义不同。对于二极管来说,第三位的P代表检波管;W代表稳压管;Z代表整流管。上面举的例子,具体来说就是PNP型锗材料低频小功率管。对于进口的三极管来说,就各有不同,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  常用的进口管有韩国的90xx、80xx系列,欧洲的2Sx系列,在该系列中,第三位含义同国产管的第三位基本相同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总之 VB 一般都是在中间,VC 和 VE 在两边,这跟通常的 BJT 符号中的位置是一致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帮助你的形象思维和记忆。而且BJT的各极之间虽然不是纯电阻,但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同样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电流从低电位处流行高电位的情况。 1>判别NPN与PNP设三极管的三个脚分别為A、B、C , 将指针式万用表打在电阻档的10K欧姆档位 , (1)用红表笔接A脚 , 用黑表笔分别接触B脚和C脚 , 如果AB脚脚间阻抗较小 , AC脚脚间阻抗為较大 , 则改用黑表笔接A脚 , 红表笔接C脚 , 此时其脚间阻抗仍然很大说明此三极管為NPN型三极管 ;用红表笔接A脚 , 用黑表笔分别接触B脚和C脚 , 如果脚脚间阻抗都较小 , 而改用黑表笔接A脚后 , AB、AC脚脚间阻抗都很大 , 说明此三极管為PNP型三极管 ; 用红表笔接A脚 , 用黑表笔分别接触B脚和C脚 , 如果AB、AC脚脚间阻抗都很大 , 而改用黑表笔接A脚后 , AB、AC脚脚间阻抗都较小 , 说明此三极管為NPN型三极管 ; 如果改用黑表笔接A脚后 , AB脚脚间阻抗较小 , AC脚脚间阻抗為较大 , 说明此三极管為PNP型三极管。 2> 判别NPN与PNP的引脚上述(1)中 , 假设的B脚為基极(b) , 用红表笔接C脚 , 用黑表笔接A脚 , 并用拇指及食指捏紧A脚和B脚(注意不要短路) , 记录万用表阻值 , 再用红表笔接A脚 , 用黑表笔接C脚 , 且用拇指及食指捏紧C脚和B脚测量 , 两次测量中测试阻值低的一次的黑表笔所接元件脚為集电极(c) , 余下一脚為发射极(e) . (2)中假设的A脚為基极(b) , 集电极(c)和发射极(e)的区分方法同(1) , 但两次测量中测试阻值低的一次的红表笔所接元件脚為集电极(c) , 余下一脚為发射极(e) .3>  NPN和PNP主要就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极性”问题。
     NPN 是用 B→E 的电流(IB)控制 C→E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 VC > VB > VE
     PNP 是用 E→B 的电流(IB)控制 E→C 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 VC < VB < VE
     总之 VB 一般都是在中间,VC 和 VE 在两边,这跟通常的 BJT 符号中的位置是一致的,你可以利用这个帮助你的形象思维和记忆。而且BJT的各极之间虽然不是纯电阻,但电压方向和电流方向同样是一致的,不会出现电流从低电位流向高电位的情况。
     如今流行的电路图画法,通常习惯“男上女下”,哦不对,“阳上阴下”,也就是“正电源在上负电源在下”。那NPN电路中,E 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C 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PNP电路则相反,C 最终都是接到地板(直接或间接),E 最终都是接到天花板(直接或间接)。这也是为了满足上面的VC 和 VE的关系。一般的电路中,有了NPN的,你就可以按“上下对称交换”的方法得到 PNP 的版本。无论何时,只要满足上面的6个“极性”关系(4个电流方向和2个电压不等式),BJT电路就可能正常工作。当然,要保证正常工作,还必须保证这些电压、电流满足一些进一步的定量条件,即所谓“工作点”条件。
     对于NPN电路:
     对于共射组态,可以粗略理解为把VE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B来控制VBE(VBE=VB-VE),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从电位更高的地方流进C极,你也可以把C极看作朝上的进水的漏斗)。
     对于共基组态,可以理解为把VB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E来控制VBE(VBE=VB-VE),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
     如果所需的输出信号不是电流形式,而是电压形式,这时就在 C 极加一个电阻 RC,把 IC 变成电压 IC*RC。但为满足 VC>VE, RC 另一端不接地,而接正电源。
     而且纯粹从BJT本身角度,而不考虑输入信号从哪里来,共射组态和共基组态其实很相似,反正都是控制VBE,只不过一个“固定” VE,改变VB,一个固定VB,改变VE。
     对于共射组态,没有“固定参考点”了,可以理解为利用VBE随IC或IE变化较小的特性,使得不论输出电流IE怎么变化(当然也有个限度),VE基本上始终跟随VB变化(VE=VB-VBE),VB升高,VE也升高,VB降低,VE也降低,这就是电压跟随器的名称的由来。
     PNP电路跟NPN是对称的,例如:
     对于共射组态,可以粗略理解为把VE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B来控制VEB(VEB=VE-VB),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从C极流向电位更低的地方,你也可以把C极看作朝下的出水管)。
     对于共基组态,可以理解为把VB当作固定参考点,通过控制VE来控制VEB(VEB=VE-VB),从而控制IB,并进一步控制IC。
……
     上面所有的VE的“固定”二字都加了引号。因为E点有时是串联负反馈的引入点,这时VE也是变化的,但这个变化是反馈信号,即由VB变化这个因造成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