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楼主(2012-08-24):
场效应管一:场效管的作用场效管和三极管一样都能实现信号的控制和放大,但它与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场效管也有三只脚,分别是控制极栅极(G极)、源极(S极)、漏极(D极)场效管与三极管三只引脚的对应关系:栅极(G)对应基极(B)、源极(S)对应发射极(E)、漏极(D)对应集电极(C)二:场效管的分类主板中的场效管,按照极性有P沟道和N沟道主板上常用的场效管有SOT-23、SOT-223、SO-8、TO-251、TO-252(TO-263)等其中SOT-23封装的有代码为KIN或K72或K7A或K7B的2N7002(N沟道);代码为335的FDN335N(N沟道)、NDS356AP(P沟道)等开题,这种场效管主要用在放大和电子开关电路中其中SO-8封装的场效管,其内部有两个场 效管,这种场效管通常称为双场效管,主板中常用的型号有FDS8936、SI9936、NDS9956A、FDS9926A、FDS6912、FDS6912A、FDS6982、FDS6930A等,这种场效管主要用在电子开关和小功率稳压供电电路中其中SOT-223封装的有代码为BSP100(N沟道)、P3055LL(N沟道)等型号,这种场效管主要用在中,小功率稳压电路中,如北桥供电、3.3V供电其中TO-251封装的有代码为HUF76107D3(N沟道)、AMP3055(N沟道)等型号,这种场效管主要应用在中功率供电电路中,如南桥供电、北桥供电、AGP显卡供电、内在供电电路中其中TO-252(TO-263)封装的有代码为HUF76121D3S、60N03、50N03、45N03、FDB6030、CEB703AL、CEB603AL、RF1S45N03LSM、RFD3055SM、BUZ102SL、PHD96NQ03LT、PHD98N03LT、PHD9NQ20T、FDB6670、K3296、32N03等型号,以上都属于N沟道场效管,都属于大功率N沟道场效管,这种场效管主要应用在大供电电路中,如CPU供电电路三:场效管的识别在电脑电路中,场效管常用字母“Q”、“V”、“VT”加数字表示对于主板中使用的贴片场效管来说,从左到右其引脚基本为G、D、S(散热片接D极)四:场效管的检测与代换在维修中,主板中的场效管通常为击穿(短路)损坏,这时保引脚之间通常呈短路状态,因此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检测各引脚间的压降值通常为0V。若场效管被击穿的话,通常会表现出以下两种情况(1)、无法开机。此时开机后可以看到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是由于场效管击穿,使得 5V或12V电源电压在开机后对地短路,ATX电源的保护电路会立刻切断电源供应,所以看到的情况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此时如果看电源指示灯或诊断卡的LED灯,会看到灯亮一下后,马上就熄灭了(2)、CPU供电不正常,通常会引起输出电压过高,这样很容易烧坏CPU场效管好坏的判断方法:GD,GS无穷大,SD600左右,DS无穷大则N沟道的场效管为好;GD,GS无穷大,SD无穷大,DS600左右则P沟道的场效管为好三极管好坏的判断方法:BC,BE在600左右,CB,EB无穷大则NPN型三极管为好BC,BE无穷大,CB,EB在600左右则PNP型三极管为好在实际主板维修中,只要在体积大小相同的前提下,做到N沟道代换N沟道;P沟道代换P沟道,即可满足一般的维修需要(此方法只限于主板维修)五:笔记本场效管的几种类型以下三种是笔记本中场效管的单管(笔记本当中的场效管差不多都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