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自检?看不懂那些英文的进来

楼主(2012-08-24):
CMOSbatteryfailed
    CMOS电池失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明给主板CMOS供电的电池已经快没电了,需要朋友们及时更换主板电池。
  CMOSchecksumerror-Defaultsloaded
    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主板CMOS供电电池快要没电了,朋友们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看;第二种解释是如果更换电池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CMOSRAM可能有问题了,如果主板没过一年的话就可以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要是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FloppyDisk(s)fail或FloppyDisk(s)fail(80)或FloppyDisk(s)fail(40)
    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首先要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反,最好是是把软驱放到另外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好在目前市场中的软驱还不算贵。
  Harddiskinstallfailure
    硬盘安装失败。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引起的。朋友们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不一样即可(一个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Harddisk(s)diagnosisfail

网友:
  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硬盘内部本身出现硬件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能去修一下了。如果硬盘还在包换期内的话,最好还是赶快去换一块!
  HardwareMonitorfoundanerror,enterPOWERMANAGEMENTSETUPfordetails,PressF1tocontinue,DELtoenterSETUP
    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MANAGEMENTSETUP查看详细资料,或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现在好一些的主板都具备有硬件的监视功能,用户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这段话,这时朋友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选择POWERMANAGEMENTSETUP,在右面的**FanMonitor**、**ThermalMonitor**和**VoltageMonitor**查看是哪部分监控发出了异常情况,然后再加以解决。
  Keyboarderrorornokeyboardpresent
    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检查一下键盘与主板接口是否接好,如果键盘已经接好,那么就是主板键盘口坏了,主板如尚在包修期内,朋友们可以找经销商或主板厂家进行解决。
  Memorytestfail
    内存检测失败。重新插拔一下内存条,看看是否能解决,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混插的内存条互相不兼容而引起的,有条件的话去换一条吧!如果使用的只是一根内存条,那么就一定是内存条本身有问题,还是赶快去换一条的好!
  Overrideenable-Defaultsloaded
    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中的预设值以便启动系统。一般是CMOS内的设定出现错误,朋友们只要进入CMOS设置后选择LOADSETUPDEFAULTS载入系统原来的设定值然后重新启动即可解决这一问题。
  PressESCtoskipmemorytest
    正在进行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三、四次测试,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当然你也可以按ESC键结束内存检查,不过每次开机后都要这样做实在太麻烦了,你可以进入CMOS设置后选择BIOSFEATURESSETUP,将其中的QuickPowerOnSelfTest设为Enabled开启,存储后重新启动即可解决。
  Resumingfromdisk,PressTABtoshowPOSTscreen
    从硬盘恢复开机,按TAB显示开机自检画面。这是因为市场中有的主板在BIOS设置中提供了Suspendtodisk(将硬盘挂起)功能,如果我们使用了Suspendtodisk的方式来关机,那么我们在下次开机时,屏幕上就会显示此提示消息的。
  Secondaryslavehardfail
    检测从盘失败。可能是CMOS设置不当引起的。比如说IDE设备中并没有连接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置有从盘,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错误。如出现这个错误,朋友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选择IDEHDDAUTODETECTION进行硬盘自动侦测。如果使用上述方法问题没有解决,那就可能是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
  Abort,Retry,Ignore,fail?
    退出,重试,忽略,取消?不能识别给出的命令、或发生了使命令不能执行的磁盘或设备错误,可能是磁盘损坏或软驱门没关。按A键彻底终止,并回到DOS提示符;按R键重复执行该命令;按I键继续处理,忽略错误,非常冒险,建议不要采用;按F键不执行有问题的命令,继续下面的处理。
  AccessDenied
    拒绝存取。试图打开一个标记为只读、存储在写保护的磁盘上或锁定在网络上的文件。如果在子目录上使用"Type"命令,或在文件上使用"CD(chdir)"命令,也会产生这个信息。应该用"Attrib"命令删除文件的只读状态或从磁盘中去掉写保护,然后再试试。
  BadCommandorfilename
    错误的命令或文件名,不能识别输入的命令。应该检查以确保输入命令的正确性,确认在指定目录或用Path命令指定的搜索路径上能找到命令文件。
  Booterror
    引导错误。在引导时检测不到应有的外设。应该检查计算机的设置参数,如用户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找专门维修人员。
  Cannotfindsystemfiles
    不能找到系统文件。试图从没有包含系统文件的驱动器上装入操作系统。应该用:"sys"命令将系统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中。除非真的是不能恢复系统文件了,才可用format/s命令重新格式化磁盘。
  Cannotloadcommand,systemhalted
    不能加载command,系统中止应用程序覆盖了内存中的所有或部分Command.com。应该重新引导计算机,检查被应用程序修改过的数据是否完整,如有必要可将Command.com复制到子目录,这样退出应用程序时DOS可在这儿找到Command.com。
  Cannotreadfileallocationtable
    不能读到文件分配表。文件分配表已坏。如仍能找到一些数据,那么将它们都备份到一张空盘中,也可利用Chkdsk命令修复文件分配表,如需要,可重新格式化磁盘。如果问题重复发生,那么应该修理驱动器或更换驱动器。
  DivideOverflow
    分配溢出,除零错误。程序可能编写有错误,未调试好,也可能是与内存中的其它程序冲突。检查内存中的其它程序或不再使用此程序。
  DriveNotReadyError
    驱动器未准备好。没有该驱动器或未放磁盘。检查磁盘或更换磁盘。
  DuplicateFileNameorFileNotFound
    文件重名或未找到。给文件起名字时与已有的文件重名了或是在对文件操纵时根本就没这条文件。更换名字或是检查文件名的拼写。
  Errorloadingoperatingsystem
    引导操作系统错误。操作系统文件找不到或已损坏。用SYS命令将操作系统文件拷贝到该驱动器,如需要,可将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中。如不能恢复系统文件,那么从软盘引导系统,备份数据,用format/s命令重新格式化磁盘。
  EXECfailure
    文件执行失败。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包含影响处埋的错误,或者由于早已打开了太多的文件而不能打开该文件,文件可能与当前的DOS版本不兼容。检查DOS的版本,如版本正确,可通过编辑Config.sys中的Files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
  Fileallocationtablebad
    文件分配表已损坏。很多原因,例如病毒发作,突然停机,不正常关机等都能破坏分配表。将所能找到的数据备份到空盘中,不要覆盖以前的备份。也许可通过引用Chkdsk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如需要,重新格式化软盘,如问题反复出现,那么将驱动器送去修理。
  Filecannotbecopiedontoitself
    文件不能拷贝成自己。你在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中指定了相同的文件,或是忘了写文件名。按需要改变源或目标文件,然后再试试看。
  FilecreationError
    文件建立错误。可能是在磁盘中没有足够的空间为用户创建文件、想创建的文件早已存在,且为只读文件或是想利用早已存在的文件名来更换文件的名字。可以换个盘,或使用别的目标名、别的目标位置,或者使用Attrib命令除去文件的只读属性。
  Filenotfound
    文件未找到。在当前目录或由Path、Append命令指定的任一目录中找不到文件,或者指定的目录是空的。检查文件名的拼法和位置,如需要可以改变搜索路径。
  Generalfailure
    通用失败。DOS不能判断错误的原因,一般是因为驱动器中的磁盘未格式化,或格式化成非DOS系统。应该重新格式化磁盘。
  IncorrectDOSversion
    DOS版本不符。输入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外部命令。用setver设置版本或者使用正确的可执行文件。
  InsufficientDiskSpace
    磁盘空间不足。磁盘中已没有可用的空间来拷贝文件或创建文件。可以删除一些无用的文件或更换一个大一点的磁盘。
  Insufficientmemory
    内存不足。没有足够内存来处理用户所输入的命令,一般指基本内存。应删去一些内存驻留的文件或对内存做优化管理。还可以给系统增加更多的内存,以适应应用程序。
  Invaliddirectory
    非法目录。输入了无效的目录名或不存在的目录名。检查目录的拼法。
  InvalidDriveSpecification
    无效的驱动器定义。根本没有这个驱动器,可能是拼写错误。若是不能指定光驱,可能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光驱。
  Invalidfilenameorfilenotfound
    无效的文件名或文件未找到。输入的文件名包含了无效字符或通配符,或者将保留设备名用作文件名。利用不同的文件名试试。
  InvalidMedia,track0BadorUnusable
    无效的格式,0磁道损坏或不可用。一般是磁盘损坏。更换磁盘。
  Invalidparameter
    无效的参数。在命令行中没有指定正确的参数、或者有重复、禁止的参数。检查命令输入时的拼写或语法。
  Invalidpartitiontable
    无效的分区表。硬盘分区信息中有错误。应备份所能找到的数据,运行Fdisk来重新设置硬盘分区。
  Invalidpath,notdirectory,ordirectorynotempty
    无效的路径、非目录或目录非空。系统不能定位指定的目录,或者用户输入了文件名来代替目录名,或者目录中包含文件(或子目录),不能被删除。检查目录名的拼法,如果目录为空,那么它可能包含隐含文件,使用Dir/ah命令来显示任何可能的隐含文件,用attrib改变属性,删除之。
  Invalidsyntax
    无效的语法。系统不能处理用户输入的语法格式。应查阅正确的文件格式再试试。
  NofixeddiskPresent
    没有硬盘。系统不能检测到硬盘的存在。应检查设置的驱动器类参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应该送去修理。
  Non-SystemDiskorDiskError
    非系统盘或磁盘错误。系统在当前盘中找不到系统文件。应插入包含系统文件的磁盘,或者重新引导计算机。
  Notenoughmemory
    内存不足。
  NOTREADY,READINGDRIVEX
    驱动器X未准备好。在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盘或门没关。插入磁盘到指定驱动器或关上驱动器门。
  Programtoobigtofitinmemory
    程序太大不能载入内存。参见Insufficientmemory。
  RequiredParametermissing
    缺少必要的参数。参见InvalidParameter。
  Toomanyopenfiles
    打开的文件太多。超过系统规定的打开文件数目。应在Config.sys文件中用Files命令增加最大数目,并重新引导计算机。
  UnrecognizedcommandinCONFIG.SYS
  config.sys中有不可辨认的命令。在引导系统时,不能识别Config.sys文件中的命令,应编辑config.sys文件,修正无效的行。
  Writefaulterror
    写失败错误。系统不能在磁盘上写数据。将磁盘取下再重新插好试试,仍然不行则运行Chkdsk或Scandisk,如磁盘不能恢复,扔掉它。
  Writeprotecterror
    写保护错误。磁盘上有写保护,取下磁盘,去掉写保护即可。
  Auxiliarydevicefailure(辅助设备出现故障)
    触摸板或外部PS/2鼠标可能出现故障。如果你仅使用外部鼠标,请检查连接处是否松动或有不正确连接的现象。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启用"PointingDevice"(定点设备)选项。
  Badcommandorfilename(错误的命令或文件名)
    输入的命令不存在,或者不在指定的路径中。确保输入了正确的命令、在正确的位置留出了空格和使用了正确的路径名。
  Cachedisabledduetofailure(高速缓存出现故障被禁用)
    微处理器内部的主高速缓存出现故障。
  CD-ROMdrivecontrollerfailure1(CD-ROM驱动器控制器故障1)

网友:
 CD-ROM驱动器无法对计算机发出的命令作出反应。关闭计算机,然后从介质托架连接器中断开CD-ROM驱动器的连接。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次关闭计算机,将CD-ROM驱动器重新连接至计算机,然后验证介质托架电缆是否连接至CD-ROM驱动器背面。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Dataerror(数据错误)
    软盘或硬盘驱动器无法读取数据。运行适当的公用程序检查软盘驱动器或硬盘驱动器上的文件结构。
  Decreasingavailablememory(可用内存正在减少)
    一个或多个内存模块可能出现故障或插接不正确。在升级插槽中重置内存模块。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升级插槽中卸下内存模块。
  DiskC:failedinitialization(磁盘C:初始化失败)
    硬盘驱动器初始化失败。卸下并重置硬盘驱动器,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诊断程序软盘中引导系统,然后运行"Hard-DiskDrive"(硬盘驱动器)检测程序。
  Diskettedrive0seekfailure(软盘驱动器0寻道失败)
    电缆可能已松动,或者系统配置信息可能与硬件配置不匹配。检查并重置软盘驱动器电缆。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DisketteDrive"(软盘驱动器)检测程序,并检查系统设置程序中相应驱动器的设置是否正确("DisketteDriveA"[A软盘驱动器>或"DisketteDriveB"[B软盘驱动器>)。
  Diskettereadfailure(读取软盘失败)
    电缆可能已松动,或者软盘可能出现故障。如果软盘驱动器访问指示灯可以亮起,请尝试使用其它软盘。
  Diskettesubsystemresetfailed(软盘子系统重设失败)
    软盘驱动器控制器可能出现故障。
  Diskettewrite-protected(软盘已写保护)
    由于软盘已启用写保护,操作可能无法完成。将写保护弹片向上滑动。
  Drivenotready(驱动器未准备就绪)
    软盘驱动器中没有软盘,或者驱动器托架中没有硬盘驱动器。继续操作之前,请在软盘驱动器中装入软盘或在托架中安装硬盘驱动器。在软盘驱动器中装入软盘,或者将软盘推入软盘驱动器直至弹出按钮向外弹出,或者在驱动器托架中安装硬盘驱动器。
  ErrorreadingPCMCIAcard(读取PCMCIA卡错误)
  计算机无法识别PC卡。重新插接此卡,或者尝试使用另一张已知可以正常工作的PC卡。
  Extendedmemorysizehaschanged(已更改扩展内存大小)
    NVRAM中记录的内存容量与计算机中安装的内存不符。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GateA20failure(A20门电路故障)
    安装的某个内存模块可能松动。在升级插槽中重置内存模块。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升级插槽中卸下内存模块。
  Generalfailure(通用故障)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命令。此信息后面通常会有特定的信息,例如,Printeroutofpaper(打印机纸张用尽)。
  Hard-diskdriveconfigurationerror(硬盘驱动器配置错误)
    计算机无法识别驱动器的类型。关闭计算机、卸下驱动器并从引导软盘引导计算机,然后再次关闭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器并重新引导计算机。
  Hard-diskdrivecontrollerfailure0(硬盘驱动器控制器故障0)
    硬盘驱动器无法对计算机发出的命令作出反应。关闭计算机、卸下驱动器并从引导软盘引导计算机,然后再次关闭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Hard-diskdrivefailure(硬盘驱动器出现故障)
    硬盘驱动器无法对计算机发出的命令作出反应。关闭计算机、卸下驱动器并从引导软盘引导计算机,然后再次关闭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Hard-diskdrivereadfailure(硬盘驱动器读取出现故障)
    硬盘驱动器可能出现故障。关闭计算机、卸下驱动器并从引导软盘引导计算机,然后再次关闭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器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Invalidconfigurationinformation-pleaserunSystemSetupprogram(无效的配置信息-请运行系统设置程序)
    系统配置信息与硬件配置不匹配,此信息最有可能在安装内存模块之后出现。在系统设置程序中纠正相应的选项。
  Keyboardclocklinefailure(键盘时钟线路出现故障)
    电缆或连接器可能已松动,或者键盘出现故障。请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KeyboardController"(键盘控制器)检测程序。
  Keyboardcontrollerfailure(键盘控制器出现故障)
    电缆或连接器可能已松动,或者键盘出现故障。重新引导计算机,在引导期间不要触碰键盘或鼠标。
  Keyboarddatalinefailure(键盘数据线路出现故障)
    电缆或连接器可能已松动,或者键盘出现故障。请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KeyboardController"(键盘控制器)检测程序。
  Keyboardstuckkeyfailure(键盘上的键被卡住)
    如果你正在使用外部键盘或小键盘,则可能是电缆或连接器松动,也可能是键盘出现故障。如果你使用的是集成键盘,则可能是键盘出现故障。计算机引导期间,你可能按下了集成键盘或外部键盘上的按键。
  Memoryaddresslinefailureataddress,readvalueexpectingvalue(定址、读取所需的值时,内存地址线路出现故障)
    安装的某个内存模块可能出现故障或插接不正确。在升级插槽中重置内存模块。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升级插槽中卸下内存模块。
  Memoryallocationerror(内存分配错误)
    你尝试运行的软件与操作系统、另一个应用程序或公用程序发生冲突。关闭计算机并等待30秒,然后重新启动。
  Memorydatalinefailureataddress,readvalueexpectingvalue(定址、读取所需的值时,内存数据线路出现故障)
    安装的某个内存模块可能出现故障或插接不正确。在升级插槽中重置内存模块。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升级插槽中卸下内存模块。
    Memorydoublewordlogicfailureataddress,readvalueexpectingvalue
  (定址、读取所需的值时,内存双字逻辑出现故障)
    Memoryodd/evenlogicfailureataddress,readvalueexpectingvalue
  (定址、读取所需的值时,内存奇/偶逻辑出现故障)
    Memorywrite/readfailureataddress,readvalueexpectingvalue
  (定址、读取所需的值时,内存读/写出现故障)
  Nobootdeviceavailable(无可用的引导设备)
    计算机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如果软盘驱动器是你的引导设备,请确保驱动器中已插入一个可引导软盘。如果将硬盘驱动器用作引导设备,请确保已将其安装、正确插接并分区为引导设备。
  Nobootsectoronhard-diskdrive(硬盘驱动器上无引导扇区)
    操作系统可能已损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请参阅随操作系统附带的说明文件。
  Notimertickinterrupt(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
  Non-systemdiskordiskerror(非系统磁盘或磁盘错误)
    A驱动器中的软盘或你的硬盘驱动器中未安装可引导操作系统的文件。如果你尝试从软盘引导,请更换另一张具有可引导操作系统的软盘。
  Notabootdiskette(不是引导软盘)
    软盘上无操作系统。使用一张包含操作系统的软盘引导系统。
  OptionalROMbadchecksum(可选ROM校验和错误)
    可选ROM出现明显错误。
  Sectornotfound(未找到扇区)
    操作系统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某个扇区。你的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可能有坏扇区或损坏的FAT。运行相应的公用程序,检查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文件结构。如果大量的扇区出现故障,请备份数据(如果有可能),然后重新格式化软盘或硬盘驱动器。
  Seekerror(寻道错误)
    操作系统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特定磁道。如果错误与软盘驱动器有关,请尝试使用另一张软盘。
  Shutdownfailure(关闭系统失败)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SystemSet"(系统设置)检测程序。
  Time-of-dayclocklostpower(计时时钟电源中断)
    存储在NVRAM中的数据已损坏。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如果充电后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恢复数据。要恢复数据,请按组合键进入系统设置程序,然后立即退出。如果此信息再次出现,请致电Dell寻求技术帮助。
  Time-of-dayclockstopped(计时时钟停止)
    维持NVRAM中数据的备用电池的电能可能已用尽。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
  TIme-of-daynotset-pleaseruntheSystemSetupprogram(未设置时间-请运行系统设置程序)
    存储在系统设置程序中的时间或日期与系统时钟不符。纠正"Date"(日期)与"Time"(时间)选项的设置。
  Timerchipcounter2failed(计时器芯片计数器2出现故障)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SystemSet"(系统设置)检测程序。
  Unexpectedinterruptinprotectedmode(保护模式中出现意外中断)
    键盘控制器可能出现故障,或者安装的某个内存模块松动。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SystemMemory"(系统内存)检测程序和"KeyboardController"(键盘控制器)检测程序。
  Warning:Batteryiscriticallylow(警告:电池电量过低)
    电池中的电量即将耗尽。更换电池,或者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否则,请激活状态保持模式或关闭计算机

网友:
挑来的吧,那E文都没空格,全面一条条的。看得懂的没问题,看不懂的更看不懂了

网友:
好像是,而且还是DELL的!嘿嘿!

网友:
谢谢你的好资料,我会努力学习电脑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