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信号详解

楼主(2012-08-24):
1 VAVA+)
主供电的输入,一般是从适配器接口输入之后经过一个电感的电压记做VAVA+( |. ^*A/
2 BAT+

电池接口输出的一个供电电压; )g' k) \
3 VIN
为主板各个供电单元提供主供电的电压,也是保护隔离输出后的主供电公共点;"c
4 DC/-C
这个信号是EC在得到ACIN信号发出的一个用来切换主板供电来源的控制信号,一般来说,高电平时,适配器供电截止,电池放电开启;低电平时,适配器的隔离场管开启,电池放电电路关闭;
"5 ACIN
主板适配器电源插入的一个检测信号,当适配器电压符合要求后,这个信号变为高电平3.3V发给EC;电压检测功能通常由充放电芯片来实现;
6 -VAOFF
VIN
保护信号,当后级电路出现异常,例如VIN供电上有短路时,这个信号会拉低,使整机关闭输出VIN电压;
:7 BAT_PRS# Z" _. ^( u
电池插入的一个检测信号,插入电池后,拉为低电平。2 W5 {0m
8 PROTECT
主板过压或过温保护信号,当某一路电压输出过高时,这个信号的电压会升高,进而发出保护动作。
9 AD_OVP
: n0 }4x
主板过压保护信号,高电平时,表示主板电压有异常。3 o8 ~.R6 n8 p' n
10 BL/C#
:[
电池电压低的保护信号,当电池电压低于电路设定的一个门限时(通常为7.5V),这个信号会发出高电平给ECEC得到这个信号会发出关机动作,或者在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EC拒绝开机;: E5K& N- [9 E8 {
11 D/C#

适配器保护信号。当适配器出现过载时或电路异常时,EC发出D/C#高电平,是适配器的供电电路关闭,停止主板供电;+ n+ Y$ 12 HWPG
电源好信号,通常是除了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之外的所有电源好信号; #\( x
13 VRON*
CPU
供电开启信号,由EC发出;
14 NBSWON#

开机按键发出的开机触发信号,发给EC(高低高跳变,上升沿有效)。
15 DNBSWON#
或者SIO_PWRBTN#
EC
得到NBSWON#信号后发给南桥的一个开机触发信号(高低高跳变,上升沿有效)。: Z" Y+7 16 BRIGHT_PWM
EC
发出的数字调光控制信号(发到高压板,调节背光亮度)
17 TEMP_MBAT
电池温度反馈信号,电池通过电池接口发给EC,反馈电池温度信息。
18 PM_BATLOW#

笔记本专用的一个电池电量低指示信号。其中,PMPower management
的简写,BATLOW#表示电池电量低,如果使用时,为EC发给PCH或南桥,如果没有使用,一定要上拉至3.3V高电平。2 p  E2)f  19 S5_ON
S5
电压的开启信号,EC发出,在EC得到ACIN适配器插入信号后,发出S5_ON,开启S5电压;使用电池时,这个信号会处于节能考虑,关闭S5电力。
20 SUSON
SUS
电开启控制信号,EC发出。在PCH发出的SLP_S3#信号有效时,MAINON信号关闭,保留SUSON信号。
21 MAINON
系统主要电力开启信号(除CPU供电与SUS电之外)。当S4#有效时,MAINON信号与SUSON信号全部关闭。

网友:
再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