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爆音,破音,电流声解决方法汇总,总有一个可能适合你

楼主(2012-08-24):
方法一:首先得将系统相关驱动升级到最新的最稳定版,不仅仅指声卡驱动。

如果还存在破音问题可以按下操作试一下,具体请多测试一下,该方法不保证对所有用户有效,但大部分的都应该有效。

方法二:win7爆音,有杂音,吱吱声,声卡驱动问题解决办法!!!

微软想通过控制cpu来优化多媒体性能,殊不知却适得其反,大家优化服务的是很可以发现,跟声音相关的服务有三个,并且都是相符制约缺一不可,不然电脑发不了声。研究了很久才发现是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mmcss)这个服务,在进程里是svchost.exe,这个服务是管理任务优先级的,主要针对多媒体,优先级高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电脑来说不是好事,那样会加重cpu负担,播放多媒体文件时cpu居高不下或者时高时低。。。

那么只要把这个服务关掉就行了,不过关掉它也必须关掉windows auto服务,电脑就会发不出声音,唯一的办法是把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何windows auto解除关联,方法如下:

开始--运行-regedit,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Audiosrv]双击打开右侧的DependOnService项目,把MMCSS删除(千万别删到其他的),保存。

重启电脑后设置才会生效,然后到服务里关闭并禁用Multimedia Class Scheduler
方法三:大家试试看把无线网络关掉和LAN禁用后还有没有破音,用这个方法后发现没有破音了,之前试了所有驱动啊,关闭PC BEEP啊,关机按电源键啊都没用。
感觉可能跟网络(网卡?)有关系

方法四:把声卡驱动完全卸载 然后用VISTA的驱动 爆音消失 结合板凳楼层同学的办法··把杜比装回去

方法五:不用删驱动的:随便打开一个放歌软件《我开的是FOOTBAR》 把歌放着 在播放器内把播放器声音关闭 然后最小化 爆音就不存在了。。
方法六:经常看到有人说爆音问题。我说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应该是软件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Y450装了苹果雪豹系统后就从来没发现有爆音的情况。但是在win系统下还是有爆音。而且xp比win7严重一点吧。网上说的所谓方法我都测试,根本没有效果。可能我的机子爆音很少。我归根于用了最新的声卡驱动改善的吧。所以建议大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驱动。最新版本驱动是指用声卡芯片厂家提供的最新驱动,非联想提供的驱动。当然用好的播放器也是减少爆音的措施,比如我用foobar爆音想对会少一点。

方法七:桌面右下角任务栏中音量图标上右键→录音设备→麦克风-属性(或双击麦克风选项)→级别→麦克风增强 调至最低 即可。

方法八:有一次接适配器听歌玩WOW时,喇叭吱吱的响,有很明显的电流声,然我我给联想的工程师咨询了下,对方说是估计主板上的静电积累,用电池就不会出现电流声音。需要清理主板上的静电,具体操作如下:关闭机器,取出电池和段开适配器,然后按开机键(开机键!)连续5下或者一直长按25秒,就可以了。具体原理不明,反正我照做后没出现电流声。

方法九:安装最新的声卡驱动,然后把电源管理调到高性能

补充:解码率不高的音乐文件(低于128Kbps),或者过度高音、低音的音乐,不要开启独臂增强模式;音频播放器的调谐器高低音端不要过度拉高~ 对不同种类的音乐选用不同的调谐器模式。

网友:
收藏下,还是有用得到的时候呢

网友(2014-12-24):
真是牛逼
我的也是WIN7的  进系统时间也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