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8-24):
今天接手一台奇美cmv-723d的显示器,现象是不亮且指示灯不亮,强行点亮灯管屏幕显示正常,电源板上有一个保险测量的时候阻值无穷大,怀疑是保险烧了,换了个保险不管用,求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强行点亮灯管屏幕显示正常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就是板子上四根灯管,一根用点屏工具点亮,其余的还插到原来的高压板上,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是12V去高压的保险烧了,换上去后一会亮了2秒又烧了,后来直接改了个高压条上去问题解决了,楼主先看看你烧的那个是多少V去哪的电压

网友:
高压有问题  如果保险都烧了 高压部分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