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型号的IC可以找到吗

楼主(2012-08-24):
这个奇美液晶屏上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器哦  不是IC

网友:
应该是1117  5V转3.3

同意 ,应该是1117-3.3 他坏了可能用会白屏 或者一开就白屏

网友:
同意  3楼的

网友:
  LZ  我也是新手!   你要知道  第一时间通知我!!   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是5V转3.3V的

网友:
5V转3.3的啊,真牛,我都没有看出来,我还以为是三极管呢

网友:
感觉是风扇控制电路的场管,你测下和风扇通不?

网友:
在顶新代工的主板上用的很多,方正,神舟什么的

网友:
这照片拍的很清晰LZ用什么神器拍的?

网友:
应该有卖的

网友:
这是5V转3.3V的,1117我试过不行发热太厉害,左边第一脚是GND 、中间脚5V输入、右边脚输出。

网友:
配件上面标的只是代号,不是真正型号。

网友:
废屏上找一下白,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