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2-08-24):
               一块七彩虹mcp68-61。IOw83627efg.现在故障是不触发。开关针有3V。IO72脚。78.都正常。晶振1.4.测得1117有3.3的电压。所以特来发帖问问思路。。在线等。。。声,网卡没问题、IO已换过。。。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来查了。查桥吧。

网友:
取谐振电容、干桥。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应当快找出问题所在此

网友:
呵呵,好像在晶振边上吧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晶振有压差吗,AMD的板还有25M晶振,测了没。IO如果有参与触发,测下是否拉低绿线

网友:
这种问题老老实实按时序走。

网友:
先拔掉cpu4口,看下能否开机,如果能开机锁定故障在cpu供电电路中,如果拔掉还不能开机,就是开机电路,从开机电路插起。也可以先从简单的步奏做起,像前面仁兄讲的换谐振电容,但是在告诉你个建议,谐振电容和晶振最好一起换。还有,用手使劲按住桥,看会不会是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检查绿线电压是否拉低有无短路   如果怀疑桥问题先用风枪吹一会 不要直接干桥  否则把桥干坏了  还有看看跳线是否跳错   COMS电压有无   有无专用芯片   拆协震电容也可以  但是没用的话就一套换   在下面就是考虑  IO芯片  不要测   如果有的话条件允许就换掉

网友:
本来是没经验做桥才发这贴得,,现在好啦。。。。直接让师傅解决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