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81s安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2-08-24):
     刚开始拿到这台笔记本是要做系统的!可是做好了系统只要进系统就黑屏!系统换了几个版本了!情况还是一样!(这下无语了!)所以系统换个老版本试试看!好了进去了!可是还要显卡驱动!所以下载其显卡驱动!开机进系统还是黑屏!一想难道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看!可是还是老样子!只有换显卡了!----换了显卡试试!好了!这下才知道---加载显卡黑屏是因为显卡内核出了问题,当加载的核心的时候显卡就停止工作了,所以维修要更换10版的显卡芯片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一装驱动就黑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点

网友:
这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哈哈就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曾经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本子,客户来做系统开机什么的都正常,资料保存完毕。做系统换了很多版本都是不行,把我郁闷坏了。后来找师傅才解决,今天看到楼主终于解开了我很长时间的困惑。谢谢!

网友:
这问题正常也就是这么修。。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的也是黑屏,同样是显卡问题,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