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EX460 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2-08-24):
接修一台V星笔记本,型号为EX460 ,去掉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0.022A,按开机键后电流狂飙一直升到2.1A左右,然后关机,此时待机电流为0.034A ,再次开机无法开启,很明显电路保护了。拆机只剩裸板,发现机器为SIS芯片组,3D3M和5M在开机后才输出电压,待机由TPS51125线性电源提供. 保护后发现5M和3D3M 有输出,初步判断为那里短路保护,测量所有主要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正常,接电源,开机测量各组输出,电压没见太大异常。 拔掉内存开机电流减少一点点,开机电流在1.9A然后关机,拔掉,内存和CPU开机电流在1.2A 左右然后关机。查了一圈无结果,把重点放在信号上,怀疑可能是BIOS问题,或者显卡这类检测到异常引起的。先装上假负载,量了一下CPU 插槽 PG 为1.05V 复位1.05V 核心1.49V 时钟0.37V 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时钟信号正常。看来CPU工作正常,接着用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1脚片选信号。有跳变。最后怀疑可能是BIOS问题,就在准备想把bios芯片拆下里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焦味,而且开机电流突然变小了,而且不关机了。看来毛病不是bios,应该还是短路了。顺着气味到处闻,味道只有在插电开机的时候才有,当闻到北桥后面的时候发现,一个贴片小电容狒狒了,当中裂开烧黑了。拿下测量已经短路。换之,机器恢复正常,这机器是用鼻子修好的,真郁闷,短路的电容为C408。  正常后,裸板亮机电流为1.7A..等机器装好,我备份一个BIOS 发上来,这个机器的资料太少了。比较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