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 无CPU供电

楼主(2012-08-24):
没cpu供电
芯片是ISL 62882 有19V供电  有5v供电   有EN
所有的场馆都换过,电容都换过 ,上管G级对地值相差20 下管G级对地相差20  。FB  ISEN  过流检测 都无断线 电阻正常
CPU对地30欧,VID高低组合有,
BOOT的电容换过,找的值一样的代换。

上下管 BOOT 都还是一个闪波 1.几V

上管闪波

下管闪波
还有什么没查的么 ?芯片换了3个, 温控电阻去掉了。

网友:
这个就不太好修了哦!!!!!!!!

网友:
换个CPU装上去看看

网友:
CPU IO VCC1R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