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不上网络

楼主(2012-08-24):
今天去客服家解决死机的问题,当时去的时候客服家的电脑能上网,挺正常的,客服说他的电脑两个小时就死机,我当时认为是系统的问题,就给重装了一下系统,没想到装完后连不上网了,提示676,电话占线,就是连不上,最后闹到晚上换了一个独立网卡就连上网了,用集成的还是电话占线提示676,希望高手说说是什么原因了,我也闹不明白了

网友:
网卡禁用重启 试过吗?    好像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A:
驱动不对吧 没换驱动试试吗

网友:
以上两者说的都是主要原因,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B:
郁闷的问题 遇到过,好像后来是说欠费,交费就好了,很纳闷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

网友:
欠费不是676

网友:
重装系统之前能上网,说明网卡应该是好的。重装系统后上网异常,驱动问题大点。

网友C:
集成不能用.换上网卡能用.说明是集成坏了.我也有过

网友:
1 BIOS设置2 驱动不对3硬件损坏。个人认为第2条可能性大

网友:
网卡问题 我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不能用.换上网卡能用.说明是集成坏了.我也有过

装系统之前能用啊,装完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都是网卡驱动问题,,卸了重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都是网卡驱动问题,,卸了重装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重换了一个系统还是一样的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对吧 没换驱动试试吗

没有,直接换系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的问题 遇到过,好像后来是说欠费,交费就好了,很纳闷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

人家没有欠费,我装系统之前还能上网,装完后就不能上了啊

网友:
重装驱动

网友:
网卡有问题

网友:
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是集成网卡不行,换了个独立网卡就能用了,我就不明白了,装系统之前还好好的,装完后就不能上网了,真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