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修复系统

楼主(2012-08-24):
希望大家教教我什么用光盘修复系统啊,或者用U盘也行,各位大哥姐姐教教我什么修复吧

网友:
进GHOST就可以啦

网友:
非正版,不作修复。

网友:
只安装,不修复

网友:
如果电脑上C盘没有重要的资料,不建议修复,直接重装来的更好。如果C盘有资料的话,备份出来就行了。新系统,还是比较好用的~要装原版的才行~~

网友:
终于找到个能回得的了,原来正版才能修复啊

网友:
感觉修复的时间比重新安装还要长。。

网友:
安装一个15分钟,修复一个可能2小时,还不见得资料得以保存!!!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不用给修复了么,我直接给他说明白了就行了么,是不是只有用原版的才可以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