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8718f-s hxs 不触发问题讨论

楼主(2012-08-24):
一块GA-EP35-DS3L 主板通电按开关不开机 IO 是8718f-s HXS 已从另外一块好的技嘉主板拆下同型号的的IO 换上 故障依旧 请求高手指点 谢谢 以及谁有8718f-s HXS  的PDF 发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有高手 吗 指点一下怎么修 谢谢

网友:
谁知道8718f-s HXS 这个芯片的多少脚位与开关键相连?

网友:
技嘉开机脚位 106 103 102 107

网友:
在线等 高手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哦

网友A:
103 IO到南桥 102南桥到IO 107脚IO到ATX电源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 IO到南桥 102南桥到IO 107脚IO到ATX电源绿线

谢谢 大哥 顺便请教下 我测了 当短接触发开关时 103有电压跳变 但是102没有变化 始终是0V 这样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我找另外一块相似的板测了 102待机应该 是3.3V   问题就是102  请问102的电压是谁给的 IO 本身还是南桥

网友A:
102是南桥发给IO的一个开机信号 触发开关后是个3.3v 前面的待机条件你查完了没待机条件不正常 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是南桥发给IO的一个开机信号 触发开关后是个3.3v 前面的待机条件你查完了没待机条件不正常 是不能触发的

我查到晶振那块 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 就可以触发了 但是有时候跑码 有时不跑而且反复重启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是技嘉专用IO 别的板子上的IO和这个脚位定义都不是一样的 只有技嘉板子上的IO才是一样 102脚没有待机电压它是个开机脚位 没按开关之前是没电压 按了开关是南桥发出的一个信号给IO 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技嘉专用IO 别的板子上的IO和这个脚位定义都不是一样的 只有技嘉板子上的IO才是一样 102脚没有待机电 ...

谢谢 你的指点 这个板子触发问题解决了 是谐振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可以触发了 但是CPU 针有一个针接触不良导致反复重启 结果不小心用镊子拨断了 倒霉啊

网友(2014-03-11):
球图纸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