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CPU大电感对地为零该查什么

楼主(2012-08-24):
集广大同胞们的遭遇看看怎么下手,手上有一台索尼CS系列,上CPU后不再拧紧锁扣CPU大电感就对地零了,不拧紧锁扣无事--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
换座子呗,还用想吗?

网友:
CPU,座子都要重点考虑

网友:
如果是座子的问题,呐怎么样不上CPU就不短呢---

网友:
你说为零?不会把? 上U 能触发吗? 触发有U 供电吗? U 的内阻很小的属于大功率器件,但不为零,有U 供电就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