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0 台式机

楼主(2012-08-24):
机子 双硬盘 SATA接口 安装系统死机 进PE也死机 盘装也死机。。。咋办?
硬盘
台式机
DELL

网友:
硬盘的问题,把两个硬盘拆下来看能进PE吗

网友:
这个按F2在设置里面好像有一项叫做SATA和RADIO两种选项。好像出厂设置设置时RADIO。可以更改一下试一下!DELL很变态的。也可以拨打他的客服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