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8-24):
我的是dell e6400的机器。触发掉电。  摸到这个芯片发烫,有哪位仁兄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自己占个位置

网友:
网上查到资料如下,中文描述:输入/输出控制器接口集成电路 ISO7816 & USB Unvrsl Smart Card Interface
http://www.ic5.cn/p_73S8009CN-32IMRF_sm2i.html

网友:
看图有点像是检测信号 ,控制信号类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功能 ,还得看全图才知道 起什么用的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E6400 JBL00

网友:
读卡器的控制IC吧

网友:
直接拆掉应该没事

网友:
直接拆掉行不行 啊

网友A:
在IC资料网上查一下啊,百度文库里面说不定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C资料网上查一下啊,百度文库里面说不定都有的

没有。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