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BGA时为了不让板子鼓包应当注意什么 多彩dln-qh11主板谁有啊

楼主(2012-08-24):
进天收到一个多彩dln-qh11的机器,是我之前修过的,现象是不认硬盘,之前加焊过一次就好了,可没用了多久又不行了,我拿过来看到还上次修的心想焊下就行吧,谁知道上机不到一分钟板子就听见有 啪啪的响声,没在意结果上部温度230,下部温度280(已经是设置的最佳温度了)时,又开始响了,仔细一看*脏话*,鼓包了,上电试机TMD连机都开不了了,唉,看来只能换板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BGA啊0.0  下部温度那么高 我亲  我的迅维360下部都在250左右  温度太高板子或者桥都容易鼓包的  220  240是最不容易鼓包的

网友A:
我用的磊科,都是厂家设置好的

网友:
是,上面错了

网友:
下温高了,预热时间要长

网友B:
温度太高了,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了,你这个

你是怎么设置的温度曲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磊科,都是厂家设置好的

的也还不错啊,你温度不要上的太高了

网友:
温度曲线是厂家设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