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PU假负载时钟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2-08-24):
接了台联想Y330机器,有时正常,有时自动触发后到0.9无跳变左右掉电,过几秒钟又自动触发到0.9掉电,周而复始。

用CPU假负载测量得到:两个总线时钟1.07V,两个主时钟一个1.07,另一个只有0.7。

请问时钟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如何解决?

(CPU供电正常,MINIPCI-E22脚复位正常)

网友:
联想Y330-07258-3 48.4y606.031 LT32M-DDR2

网友:
求解答,高手入来分析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