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崩溃,一ECS 主板不认集成网卡和PCI. U盘的系统能进,接硬盘不是兰屏就是不断重启.

楼主(2012-08-24):
这是一块Ecs的 GeForce6100PM-M2主板.
接硬盘(换过无数块)几乎进不去系统,不是兰屏就是不断重启(开机几秒就重启),量产的u盘系统能进能用,也能看到接着的硬盘.
主板不认集成的网卡,设备管理器中根本没有网卡,不要说驱动没装.换PCI的网卡也是一样,不认.但是那个网卡的绿灯是在亮的.
电压,时钟,复位应该都算正常的
是不是桥坏了.给个思路吧,这个板是单桥的.

网友:
那你先把网卡给焊下来,试下看能接硬盘不

网友:
重植不行换桥

网友:
看着弄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