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7496功放的制作

楼主(2012-08-24):
请问大家有没有自己动手做过功放呢,现在小弟想做一个,但实在是搞不清楚芯片的静音和待机两个引脚是接地,还是接电源高电平呢,有的芯片还需要负电压,如果只有直流正电源,负电压的那一个引脚该怎么接呢,论坛有高手回答,期待中。。。。。。。。。。。。。。。。。。。。。。。。。。。。。。。。。。。。。。。。。。。。。。。

网友:
买个双绕组变压器,看功率大小,不贵,正负电源只是相对GND而言,静音通过控制三极管导通将R,L输入信号接地,达到消音的目的

网友:
静音脚和待机脚悬空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你可以试试,MUTE和standby接高电平时静音和待机

网友A:
自己搞定电路  那箱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定电路  那箱子呢

箱子自己也可以做 啊

网友(2012-09-26):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