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有片选 有波形 但是不跑马。什么情况??

楼主(2012-08-24):
一个 映泰TA770E3的板子、 AM3的
     DIP 直插 8脚BIOS   。
  测第一脚   触发时  有拉低  有波形。 但只是一下子就没了。
测主板  电压  时钟 复位都有啊,
          不跑马..   求思路、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刷BIOS...在看总线接入是否有其他芯片短路造成.

网友:
刷bios,测量lpc总线和bios到桥的数据线

网友:
就这意思

网友:
BIOS损坏,刷个BIOS

网友:
如果有程序 还是先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这问题先刷了bios再看。

网友:
很多情况清一下CM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io怎么开机

换io呀  话说习惯了

网友:
换io吧修道过一次

网友:
我觉得应是nb的问题。

网友:
      彭文豪你是不是  安徽的

网友:
写BIOS不行,一般就是桥的问题。总线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究竟是bios还是IO啊?

网友:
刷bios——干io——干桥

网友:
只有一次波型,像是CPU已经读取BIOS 但是BIOS没有返回数据

网友:
刷一下bios   查一下总线

网友:
清CMOS,打LPC总线阻值,刷 BIOS

网友:
最后搞好了没

网友:
你可以再压一下桥或者座子试试啊

网友:
清下CMOS,刷BIOS,换IO,一般都这样,你这BIOS是SPI的,再不行就南桥了吧 个人认为,别喷哈

网友:
先清COMS,在刷BIOS,不行再旱桥,不过要有依据的去修!@!!

网友:
不跑码的维修,好多地方要查,先查主板的全板供电吧,CPU的那个VDD25,所有时钟,总线,AMD最好先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