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设备维修

楼主(2012-08-24):
昨天一个同行的小伙计拿来一个黑皮设备,说USB口认不到让给看看。
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不知道,只知道是警用设备,说拿市场转了一圈没一家认识,也没一家会修。
(为了不被警察叔叔上门查水表俺把型号给隐藏了)

拆开一看,比较傻眼,说实话俺除了会修电脑别的都没鼓捣过
据俺自己的分析一个电源,一块主板,还有一个好像是天线

我问他有没有更换过数据线测试过,他说没有,于是从打印机上扯了条USB线试了下电脑上依旧发现不了设备
看来问题在主板上,为了少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告诉他可能搞不了,主要是怕给人弄坏了赔不起。小伙计挠挠头说先仍这吧我回去问问老板
过了没一会,他老板过领着客户过来了,对我说修吧,修坏也无所谓,具体这玩意是做什么用的他也没说清楚,我也没听明白,反正修到能在电脑上发现USB设备就OK

忙完手里的活,今天上午没事了,于是就把它搬了出来研究研究

为了方便维修把东西一股脑的从机箱里给拆了出来,虽然拆的过程比较坎坷,转花了一把打螺丝起子,但是总算弄出来了

既然检测不到USB设备,那先查下USB的两条数据线,两条数据线对地值600多很正常,接地也正常,开机后测试USB的5V供电,有电压5V
从接口上看似乎一切正常,但是电脑检测不到它感觉它似乎没工作
看了下LED灯只有红色那个亮,绿色那个没亮
看了下机箱壳上的标示 红色是电源,绿色是信号

绿色没亮看来主板是没工作,看到主芯片AF3372-LCO上有个晶振,用示波器打了下没有任何波形
从网上找了下AF3372-LCO的 DATASHEET没有找到,问厂家的客服,人家也没鸟俺,哎看来只能自力更生了
通过跑线画出了部分图纸,如下图

从图纸上看AF3372-LCO想工作的话必须要由电感L14提供一个合适的电压才可以工作
用万用表测了下L14无任何电压。L14电压是由U4提供的,测试U4输出脚也无电压,测试U4输入脚依旧无电压
继续向上测,测试U3第3脚,有10.5V电压,但是第2脚无电压输出
U4的输入电压是由7805转化而来的,台式机修的少,但是记得显卡上常用到7805,忘记7805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了,从图纸上看7805也给通过D2把USB接口电压给顶高到5V,所以感觉7805的输出电压应该为5V才正常,从显卡行找了个7805更换上,测试U3第3脚电压已成为4.3V,很明显7805坏了
再次测试U3第2脚依旧无电压输出

百度搜了下A21a和A18a(图纸标注错了)
没有找到DATASHEET,只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下面的一句话

1.8v  2.5v 3.3v 说明U4是可调的通过改变第一脚电阻大小来改变输出电压。不过现在U4好坏还不知道,U3肯定是坏了。如果U4的输出电压是1.8那么U3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按照逻辑我觉着应该是3.3V,VIN通过7805改变为5V,U3将5V又变为3.3V,U4通过U3提供的电压来输出芯片需要的电压

手上没有U4,网上找半天也是驴唇不对马嘴,虽然没修过台板,但是1117这个三端稳压器还是知道的
于是跑3楼同行家里翻了一张754主板把主板上所有的1117和ADJ脚上的分压电阻给给拆干净了

先查了下拆下来的电阻
30A和09A
按照精密电阻对照表

30A为200欧姆,09A为121欧姆
根据1117公式

算出输出电压刚好为3.3V
接下来动手开始改拿掉U3,将1117的VIN脚接到D3上,ADJ脚并联电阻后接地,VOUT自然接到了U4输入端

没改前

焊完后,通电测试绿色信号灯已经亮了,测试AF3372-LCO第一脚有1.65V电压,晶振CY2起振了有12M波形
将USB连接到电脑上发现了新设备

USB是检测到了但是能不能正常用只能等待客户来检验了
修好后又将元件做了下改动用封胶封了下

到此维修完毕

 会员1369339300鑫豆2024-8-3 08:01

网友:
没完吧?下文呢?

网友(点评):
已更新完毕欢迎拍砖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一下写完啊,不要大喘气好不好

网友:
呵呵,不错啊,佩服佩服!技术真的很不错!

网友:
好牛啊  也能修  膜拜

网友:
拍马屁可不是我强项哟。。。真的很佩服楼主哟。。。。

网友:
公式 没看明白  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1.25*(1+200/121)=3.3

网友:
被精华了哈哈

网友A:
2012牛人,LZ的技术没得说呀,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2牛人,LZ的技术没得说呀,汗颜!!

算不上牛的呵呵,其实对主板而言的话很普通的一个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真是神人也

网友:
牛人呀,佩服了

网友: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个神马呢

网友B:
怎么没下文了,客户来拿有没有很惊异

网友C:
忘记7805的输出电压
,1117玩得团团转,楼主是高人

网友(点评):
楼主博学多才..

网友(点评):
楼主真的是有点奇怪哦,居然了解1117却不了解7805,而且楼主前面的几个IC都知道去查资料,怎么到了7805就不知道去查了呢?呵呵,就算百度一下也马上就知道了的呀。嘻嘻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高级  设备!!  发射?  那个是神马哦  是不是袭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下文了,客户来拿有没有很惊异

是同行送来的,今天给他送过去了,不知道客户看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7805的输出电压
,1117玩得团团转,楼主是高人

纯粹是运气呵呵

网友:
那块发射板用的散热片和线路板上的电感看来 功率应该比较大 可能有20-50W 频率可能在300M左右

补充内容 (2012-8-29 23:07):
呵呵 不是什么行家 以前修过几次大功率对讲机 和小型电视台 自己也设计过业余电台 所以对这个敏感

网友(点评):
能否提供下类似的资料让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5-10-11):
佩服的不行了

网友:
没图纸、没见过、没修过的东西都能修好,楼主牛人

neco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用个1117-3.3的,这样既省事又美观!

网友:
我技术——,啥都能修了

网友:
没见过的设备维修起来真不好修,特别是资料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用个1117-3.3的,这样既省事又美观!

也可以用固定输出类型的1117,在这里可以省去串联分压电阻存放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用个1117-3.3的,这样既省事又美观!

直接用个1117-3.3的话,操作方法就是1117VIN D3开关二极管负极,本身GND引脚可以连接电容负极,VOUT引脚接U4输入引脚即可。

网友:
主芯片AF3372-LCO上有个晶振,用示波器打了下没有任何波形,即这里本身两端压差也会异常。

网友:
楼主好牛,不明设备都会修了

网友:
不错,需要理论和真技术的

网友:
那客户一定有点感惊呀

网友:
这设备感觉好高级啊

网友:
我师傅和我讲 只要 电子基础好  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
可以,还没有见过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直接用个1117-3.3的,这样既省事又美观!

这里可调1117三端稳压器的好处在于能实现本身ADJ电压调节引脚相连串联分压对VOUT输出电压值进行反馈检测,当输出电压异常的话,这里1117内部应该会停止进行稳压线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