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N7600GSSILENT/HTD/256M/A 轻微花屏,帮我看下 测试结果

楼主(2012-08-24):
READ       Error Count:2857981
Write       Error  count:6928893
unknown  error count:0

上面还很多太难大了 我打一排吧
A31 A34 A37 A38 A40 ................................................A42
A43 A43 A43 A43 A44.................................................A46
.....
C01             ......... C05
..
..
..
C61  ....... C63

网友:
错误区很多,建议先重植GPU 在测试

网友:
先加焊 不行换一个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比较小,核心做BGA吧

网友:
GPU空焊或者损坏,建议先重新直球不行在换GPU

网友:
显存不容易坏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