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验证才知道631不能代换603,悲剧的显卡板,上了10次以上BGA

楼主(2012-08-24):
前几天接到个联想C466A,客户过来就问,换个屏多少钱?我接过来一看,开机,能听见系统启动的声音,看了下屏无背光,果断说99%显卡问题,客户说上次在别处换过显卡
拆开一看,依然是G86-603-A2,当时就跟顾客说,要换改良显卡,以前修的没换,忽悠了好久,终于谈妥价格换改良。。
之前在本论坛看到好多人都说:G86-603-A2、G86-630-A2和G86-631-A2可以通用!

果断上淘宝订了个2012版的G86-631-A2,顺利的换了上去,兴冲冲的插上主板测试, 不久就听到:滴------滴滴。。
显卡报警?不可能,任何都可以怀疑,但是我绝对不怀疑我的BGA成功率,难道是温度不够,又用显卡无铅曲线重新加焊了一遍,插上去涛声依旧……  悲剧了,还没这么失败过。。。难道显卡有问题???只能这样怀疑了,正在怀疑的时候,同行送来一个DV2000,闪屏后黑屏,你们懂得。。拆下一看,G86-630-A2,想到之前订的G86-631-A2,正好可以试试,顺利换上去后,点亮了,进系统50度,压力测试最高65度。。。又高兴又悲剧,高兴的是:被人搞烂的DV2000,一次性成功;悲剧的是:联想的那个怎么办?

又胡思乱想到,可能要有铅,正好同行换下来的那个G86-630-A2没拿走,我重新植球又上到那个板子上,上板测试,涛声依旧!恼火了。。。难道是显卡板问题??无奈在淘宝上淘了了坏的,老板说花屏,装上去试了下,确实花屏,心想这下换个631应该没事了,又订了631,换上去后没报警声,也无显示。。。电流1.06左右,妈的真郁闷,丢这,玩会游戏!。。。。

游戏中,联想到,第二块板子花屏,要是我把603植球看看呢?取下631装上603,上板,清晰的LENOVO出现在眼前!!!
非常悲剧,有些东西代换确实要亲手实验了才知道,本人事实证明:G86-631-A2和G86-630-A2不能代换G86-603-A2,切记,各位同行注意下!

附上过10次以上BGA的显卡板:

补充内容 (2012-9-1 12:49):
你们真悲剧,不想说你们什么,我都说了,什么都可以怀疑,不要怀疑我的BGA技术!问个问题的帖子,没见你们这么积极,看到这些就这么积极,鄙视你们!我现在肯定可以说,我手上的联想C466A显卡板绝对不可以上631

补充内容 (2012-9-1 12:53):
可能是我太偏激了,也许其他机器可以代换,我的这块显卡板,你做成功我给你五倍,你做不成功,你给我发五块全新的! 当然,打磨的山寨631勿扰!淘宝交易,哪个不相信的可以拿过去试试,现在603用得好好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我满满一盒子的603,就是用631换下来,当然,C466A上的下来的也不少 .

网友:
很怀疑LZ的BGA技术,你就没植个有铅的631试试

网友:
第二块631就是直接植的有铅上的。。

网友:
我换过多了  都是可以代换的啊   是不是你的BIOS版本低啊

网友:
楼主错了,大错贴错啊。只是个别机型,可能存在不能代换的。但是HP的机器,百分百可以代换。我们一直是代换的。包括宏基本也代换过。一切OK.可能是楼主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换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BGA有待提高啊,我都换过N次了什么问题没有啊

网友:
换过也是可行的

网友:
我给C466换631 不下20个-

网友:
以偏概全。
还是学员 这样的帖子误导新手的 饼哥出来扣分。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误导新手,631 630 603完全可以代换。新手可以放心的代换。
C466换631没有发现不可以的

网友:
我用全新的无铅的631 直接上怎么就亮了呢?
都换过不知道多少, 确认在这个板上是可以换的了.. 焊接有问题
扯,C466A我就换过631,事实证明完全没问题。你进的芯片是坏的吧。
C466A我上个月用631代换603过 可以
这个机器的显卡插座也是问题 631是肯定可以换603的 这个我们一直这样换。
以偏概全,你还是找别人求证后再发贴吧。
可能楼主买的631有问题,另,能听系统声音,需要外接看下有没图像,然后外接跑3D,如果死了才能确定显卡,否则就拆屏测高压条和灯管了。

951832975 -5 严禁灌水
猪公 -2 能扣你多就多扣你几分了 发帖之前先确定下自.

网友:
你说得很对,就是这个C466,我今天再次验证了LZ的正确性,我也上了6次BGA啊。

网友:
很有这种可能

网友:
我亲手试过可以带换的,我的主板是DELL1310的显卡是G86-631-A2我用G86-603-A2上机,可以点亮。也可以正常用,但杯具的是我的显卡空焊了。用了几天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外接正常,内置屏不显,有时可以看到LOGO。DELL 1310的这款显卡不好做,显卡在中问,板容易变形,四周翘起来。重做次数不止10次,每次空焊的地方都不一样,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网友:
C466A单独的小显卡板子 603的可以用631代换。估计楼主搞来搞去搞的显存时好时坏 碰巧又用603亮了。

网友:
LZ很悲惨的告诉你我是做联想二维的C466 C466A C467换了N多次的显卡了一律是G86-631-A2!要么是你BGA技术有待提高要么就是你买的显卡不对头

网友:
LZ人品不行啊,可以考虑改天去马路上扶老太太过马路。

网友:
哈哈,同意同意

网友:
我也换过,可以换的

网友:
631绝对可以代603    要吗显卡不好   要吗楼主没做好      不要一棒打死不能换

网友:
这事偶尔遇到也不为奇,有时候BIOS程序的问题会导致不兼容某些显卡型号,不必大惊小怪,不必谁是谁非,没有绝对的,只有偶然。

网友:
那确实。。
同意,可能只是在少数板上兼容性不好
有道理

网友:
楼主你错了,这个机器,我还显卡都不拆壳子的,D壳的螺丝全下掉,然后显卡板可以拿出来,

键盘神马 屏神马都不要拆的,爽歪歪,,

  顺便说一句,昨天才换的,631  11年白交

D壳不是壳?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换的。。
没发现这个问题。。
你说730的我信。大卡的好多国产机不支持的。

大桥确实有好多机不可以,比如什么方正的。。。631还没有发现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从没失误过

网友:
c466 绝对可以换上631的   我也换了不下20了。感觉lz应该是个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