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亮机 简单却艰难修复一例

楼主(2012-08-24):
如题:
板号:DA0UM3MB8E0
  机器从服务站出来的   客户不愿意在那边换板子 就拿这边了    板子有点变形  但是没有动过的痕迹   裸板上电 电流1.05左右   波波测试检测不到内存   确定故障应该在内存这块儿     随看了看U附近及内存槽是否断线  目测正常    怀疑BIOS引起     总之   来来回回刷BIOS搞了两个多小时   下了好几个BIOS程序   皆不对     最后在别的网站上找了个刷上亮机    故障修复

PS: 尼玛垃圾BIOS真坑爹   浪费积分浪费时间

网友:
有些就是得刷多几次才能确定BIOS是否问题,有些版本不对等。

网友(2020-05-26):
搞好了就不算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