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无CPU供电

楼主(2012-08-24):
开机电流在0.7A左右,其它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供电IC是:ADP3212,更换后还是不行,查了下周围的元件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供电、EN都都正常,请问下ADP3212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上下MOS管都换了

网友:
上管拆下量过是没有问题的,下管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想请教下PWRGD脚是CPU供电正常后产生的还是要该供电正常后才产生CPU供电的呢?因为现在量该脚是低电平的。

网友:
海尔笔记本的时序还真不清楚。

感觉是先有供电后北桥给CPU的吧。

如果确定焊接没问题,看看反馈。

网友:
这台机稀里糊涂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试了2天没有问题还给客户了。经查证PWRGD信号是供电正常后才产生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