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触发掉电!!

楼主(2012-08-24):
联想Y450独显主板!待机0.01,按开关有触发动作,0.07掉电,再按0.20掉电,然后又回到待机电压,个人感板上有电地方短路或缺电压所致!查主板各电感对地正常,但主板上PL11对地只有002欧!不知这值是不是正常!希望有遇过这现像的朋友指点一下,现在无头绪!!!谢谢D:\1.jpg

网友:
这个现象 一般都是是 后面有电压没有产生,或者 有短路

网友:
我的差不多也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也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