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芯片RTL8111C烧坏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2-08-24):
网卡芯片烧坏导致不开机,我把这集成网卡芯片RTL8111C拆下来,找半天没找到同型号的,最后找个RTL8111B的换上,结果换了几次都是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的还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两种应该不同吧

网友:
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碰到很多网卡芯片坏了的不开机,不显示,挡LOG,挡滚动条的
还有更离谱的是,不装网卡芯片还有不亮机的,挡滚动条的

网友:
暂时放着。。解决了再来。= =  本来可以开机,现在搞得开机都有问题,新手痛苦啊.

网友:
支持楼主!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师傅说,这种问题不要发帖,因为是老问题,只需查找帖子即可,查了之后说不能代替的,问题解决好几天了,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焊接不好╮(╯﹏╰)╭ 谢谢大家

网友:
RTL8111C和RTL8111b能互换吗

网友:
网卡可以不装啊

网友:
笔记本的话  直接拆了板载网卡芯片改个USB网卡进去   很方便的
台式机更简单   直接卸掉  换个独立的网卡芯片上去

网友:
上次遇到了这网卡短路机器掉电,这种网卡不能用其它型号代替

网友(2014-06-29):
芯片没有换好吗

网友:
THINK  X系列的inteL千兆 网卡不装 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