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开机无显、cmos放电可显、保存时间重启又不显示

楼主(2012-08-24):
今天接了一台T400机子、不显示、客户说摔过、于是报价叫客户等电话通知来拿机子、客户走了之后拆机发现是双显卡、A卡和GM45的桥、之前搞过R400不显、cmos放电就可以显示、于是我就试了一下、放电之后重启三次果然显了、可保存时间后重启又不显、于是再放电试试、重启三次又显了、再保存时间又不显、电池有电。

现在有点乱、不知搞哪里好、因为这个问题应该是集中在RTC电路、Bios、和谐晶振、和谐电容、南桥、显卡这几个里面、可像这样搞下来是有风险的啊、南桥、显卡都是有黑胶的、而且这种A卡非常脆弱、搞不好就挂了。

所以来此求助、希望大侠们搞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意见、好让我的风险降低点啊、拜托啦、在线等啊!!!

网友:
就没有人遇见过??????????????????

网友:
你看 电路图
  rtc -rest 信号上的  电容 去掉试试

网友:
   LZ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A:
BIOS里没有设置好吧,T400有的就是从起不亮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放电用的是集显得

你试试在cmos里用集成显卡保存推出看看。

网友B:
我上次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是刷BIOS好的

Bios能给我吗?

网友C:
摔出的故障先从短路检查

网友D:
显卡问题, 直接用集显 的就OK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是设置问题,那应该在BIOS里面那项设呢?

网友:
LZ啥都不用说了  直接BIOS  我上次越到差不多  我的BIOS是直接料板子上找的直接换   你做显卡什么的都是无济于事的

网友:
显卡 坏了 、我遇到别的机子就是和楼主一样 重置球就好了

网友:
有的板子是内存插错 插到了上槽 也会有这情况   CPU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出的故障先从短路检查

短路会点亮?看清楚啊

网友:
各有各的道理。说是显卡坏的。有说是要刷BIOS..还有一个说是内存插错的。
到底是哪一个?
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
先试试内存呗

网友E:
独立显卡,放电后用的是集显,上次修Y450双显卡,不装显卡驱动怎么用都没事,装显卡驱动后自动断电.做显卡后就行了

网友F:
这机器 建议你直接在BIOS屏蔽独显 我一般都屏蔽给客户 就一次客户回去说显卡没了 我说显卡坏了500他吓到了 就没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 直接用集显 的就OK

正点 从现象看就这问题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 建议你直接在BIOS屏蔽独显 我一般都屏蔽给客户 就一次客户回去说显卡没了 我说显卡坏了500他吓到了  ...

试过了、没有用啊

网友G:
刷个BIOS试试那。BIOS基地应该可以下的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BIOS试试那。BIOS基地应该可以下的到吧

刷Bios一次也不显、板号一样、都是8M的、但刷完就再也不显了、刷回原来的Bios可以显

网友:
看一下USB口有没有坏的

网友H:
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上CMOS电池就不显示了 我这遇到个上CMOS不触发的,放电可以开机都正常,一关机就开不了 干南桥好了

网友I:
重装系统,,,刷BIOS

网友(点评):
不显你让重装系统,不懂可以看,不要乱说

网友:
先刷BIOS,在考虑显卡。这个显卡不好弄。

网友:
不可能是显卡,BIOS和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试过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后来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说了这个机器是黑胶,肯定先刷BIOS啊

网友J:
小的想想可能还是独显坏了,放了电亮的是集显

网友K:
今天刷了个BIOS好了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没有设置好吧,T400有的就是从起不亮

楼主也可先恢复下BIOS试试

网友:
干bios吧,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立显卡,放电后用的是集显,上次修Y450双显卡,不装显卡驱动怎么用都没事,装显卡驱动后自动断电.做显卡后 ...

故意现象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南桥的问题,上CMOS电池就不显示了 我这遇到个上CMOS不触发的,放电可以开机都正常,一关机就开不了 ...

这位楼主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L:
RTC电路问题,南桥可能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装系统,,,刷BIOS

呵呵,这位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能显示的时候重装系统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小的想想可能还是独显坏了,放了电亮的是集显

请问这位楼主:为什么说“放了电亮的是集显”啊?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网友:
有可能南桥虚焊了 ,有的摔厉害了,一起南桥的时候下面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刷了个BIOS好了的.

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RTC电路问题,南桥可能没有复位

RTC是实时时钟电路,和南桥有没有复位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这位楼主:为什么说“放了电亮的是集显”啊?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没啥依据,就是根据楼主叙述我主观上这么认为的

网友:
您好 请问直接刷bios 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南,但你一加焊说不准要爆锡,这机子风险大,价格不报个大几百就别冒险

网友:
我也遇到了,做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