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整一神州主板,,还全是固态电容,,

楼主(2012-08-24):
昨天整一神州主板,,还全是固态电容,,客户反应开不了机,,打开机盖,插上诊断卡,真是不跑马,仔细一看,主板上电容全从下面股了,都长成磨股了,接着下了板,整整换下了十四个电容,,完事再次开机测试,,问题依旧,于是打内存电压,0.7v 不正常,接着跑线找到与之相连的MOS管,下管D极0.7V,不正常,,于是找到上管测G极供电5V,D极3.3v正常,而S极 0.7 ,不多想于是先把它换了先,,换完再测电压没有出来,还是0.7v,,看看那只八角蟹吧,,测都懒得去测,(不是我太懒,是客户还在看着,再说那有时间让我去查图纸,,,压力啊, ),换了吧, 于是找啊找,找了半天总算是找到了,换完,插诊断卡,,一路小跑 跑马成功,,接显示器亮了,, , ,至此主板修复OK,,,,

网友:
G极供电5V,S极不会只有0。7V吧。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上管也坏了,不过供电芯片坏了,还有5V输出,估计波形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