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报警声一长二短

楼主(2012-08-24):
今天接一台IBM T20机器,客户拿过来是机器0175报错,因解码程序没有,就直接换了存密码的芯片与BIOS,换过以后好了,能进系统了,但用不到10分钟就死机,必须强行关机才可以,每次开机还报一长两短,有时候能进系统,有时候就挡在IBM  logo界面,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
先拆成裸板要是不行,加焊一下南桥看看 。那是扫外设呢 没过

网友:
论坛,大多是维修故障的多。有关基础方面的不多。怎么会这样?是因为怕不是维修的人进来看到吗?

网友:
老机器,不好弄,钱也收不了多少

网友:
我记得好像要刷个什么东西才不报警

网友:
可能是bios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