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5点不亮

楼主(2012-08-24):
我的惠普515AMD芯片组集成显卡开机点不亮电流到0.64不跳变供电都正常南桥种植过北桥换了新的还是一样,上假负载测复位电压很低只有零点几没有短路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
加一点,插内存不插都一样

网友:
cpu 换了没有  换试一下
这个机器  到内存 的话  电流能上到1.几A

网友:
桥都干过了,CPU座你加焊了没,还有AMD的芯片组CPU也易坏。

网友:
换CPU试试了,不行耍BIOS了

网友:
这种机器CPU 北桥  BIOSS   就这几个问题啦

网友:
查cpu供电看看

网友:
换CPU,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