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54tq显示器一半暗一半亮

楼主(2012-08-24):
测试过灯管,没有问题,想换高压板可是手头没有,我想问一
下这个显示器的背光灯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不是灯管问题、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貌似记得见过一款显示器可以设置的,你恢复下试试

网友:
找一个高压版接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即使是不行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网友:
可能是屏OVER

网友:
查下屏电路两边的电阻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知暗到什么程度

恢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
没有试机的灯管吗?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屏的可能性  ,  有的机在菜单里有设置什么鬼模式会出现这情况的 。  试下菜单不行的话就是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