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手进

楼主(2012-08-24):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买回来后发现不能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新手基础太差)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5v和12v输出电压。补充一下故障是插上电源后一点反映没有。电源适配器确定是好的,电源板也没有电容鼓包、短路和明显的烧焦痕迹。请问我要从哪里入手查起????

网友:
虽然我不是高手,但是我给你说说吧,这种情况得先看300v有没有?没有的话就先修300v,有的话就看看电源ic吧,很多坏ic的!

网友:
新手要先学会修电源。没有输出  就要查前边的电路。 既然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还有电源适配器干啥呢?

网友:
先看桥堆,再看300发大电容,再找一个电感

网友:
赔本生意啊,买回来不能用

网友(点评):
被你说对了

网友:
检查300V有没,如果有300V,直接换掉电源管理IC。300V正常没输出的一般是电源IC的问题,最起码电源初级没短路性故障,有短路的话是烧保险的,不会有300V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意见相同

网友(点评):
刚才一不小心点到楼上了,是你说对了就是保险烧了

网友:
这种情况蛮难回答你的了。

网友:
可以看看网上的视频。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先断开高压油的高压短路也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是啊,为啥还有适配器呢?

网友:
先看保险  在看300V  看看12V 5V有没短路

网友:
你也得把你的那些供电什么的搞好再想换板的事吧1

网友:
先把基础学好再修吧

网友:
还是需要懂一点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2012-10-14):
感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输入电源旁边的一个保险烧了。把保险下掉后用焊锡连上后就能检测到电压了。

网友:
晕,保险坏了,也不测下就来发帖,还有适配器呢,

网友:
学习了一下,谢谢大家的帖子!

网友:
修电源,首先检查300V有没有,若没有,检查开关、保险、整流桥及大电容;300V正常,检查5V12V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PWM电源模块及周围元器件、CMOS开关管、高频变压器、整流二极管及滤波电容、最后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原來是保險絲斷了!!真是....

网友:
哈哈,网管也开始搞硬件了啊

网友:
如果电源板没有12V和5V的电压,那高压板肯定是不会工作了,
先从电源开始查吧

网友:
先测交流电220V到了没,再测FB保险。如果都有,就去测大电容有没有300V,然后是AC-DC的一个整流桥。看看桥堆是否短路。(桥堆的每个角都不能通才可以,测桥时断电!!!),然后开关管(和测桥堆一样的)。5V芯片,12V芯片。看看电压有没有。(一般电源板上都有两个小芯片就是5V,12V芯片)。就本上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