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md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8-24):
本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后,拿出来开开看,转一会就自己关了(排除电源,散热,cpu,内存),压桥没用,拔掉p4接口还是掉,然后我就用电源烧鸡,烧了半小时没有发烫的东西,然后我就加焊83627ehg,加焊了两次,现在好一点,能开一会,有时候开机马上掉,有时候能开5-20分钟左右,开机中我摇晃主板没有反应,不像是虚焊了,请高手支招,这个牌子很烂,是科脑的补充一下:加焊io其实没有效果,现在又开机马上就掉电了
虽然这板子上大部分都看上去像固态电容,但是我真心怀疑它是假固态。。连个x都没印的假固态。。。。。。。。。

网友:
CPU  供电电容     内存 和北桥边上的电容更换掉吧

网友:
上天遇到一块华硕的主板 这样的问题,更换这3处电容后好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供电不足的表现,换电容可能有效。

另外,我遇见一顾客精英的板子,也是开机过会儿死机,他很确定的说散热没问题。

打开看用的是劣质的硅胶片,更换硅脂后解决。收60不多吧?

网友:
牛逼,我是新手,刚上路,以前都没修好过板子,这几天爆发了,

网友:
遇到不定时掉电的一般都没搞好过

网友:
监视一下电源各组电压稳不稳。

网友:
电容坏没有 看看

网友:
不爆的也全部换掉吗?

网友:
AMD加焊桥试试,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