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键盘脚位是怎么数的

楼主(2012-08-24):
如题IBM T60键盘脚位是怎么数的 单排数 还是左边1右边2左边3右边4。。。 还是左边1右边2右边3左边4 。。在线求助中高手们帮帮忙了
手上有一台T60不触发待机0.03
不触发

网友:
左边1右边2左边3右边4 量量19脚有没有电压 有的话短接

网友:
感谢我先测测

网友:
看图不会吗?左边是单数,右边是双数。

网友:
左边是单的 右边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