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代换原则 是请问大师的 不是我有这玩意

楼主(2012-08-24):
光耦代换原则一般是怎么样的  最好有实例  谢谢大师们了    千万别骂我哦

网友: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我都是是光耦就能换,我还真不知道光耦有几种!

网友A:
这玩意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一般不会坏的。

不么   好像我见过不少坏的  嘻嘻

网友:
汗 我也是是光耦是换型。。。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有知道的吗。来说说

网友:
光耦是通用的

网友:
光耦不通用,不过显示器上的光耦,一般就用PC817通杀

见过的一般是123和817 我也只备817

网友:
我也是随意代换

网友:
基本 随意换

网友:
修了很多电源板子,,没换过光耦

网友:
显示器上的一般就123和817

网友:
光耦还是比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PC123 和PC817俩型号,,,,,通杀~~~~~~~

网友:
貌似光耦都能通用吧   但是最好是和431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那这样行么

显示器的可以同用吧!

网友C:
光耦是不能互换的原则上是用同型号的换。

网友:
发光二极管和光敏晶体管是1:1的系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显示器和电源基本上都通用,如果是其它设配的电源板的就不能,因为有些启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是不能互换的原则上是用同型号的换。

同型号是什么概念 就说817   有0637 817b x    0716 817a x  这个怎样同么还有一些是y

网友:
同是817只是尾号不同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