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IBM R60 开机触发掉电及无VCORE_ON检修

楼主(2012-08-24):
故障主板:IBM R60
故障原因:触发掉电,无VCORE_ON,上次修出来各供电,因为时间原因,第二天才装上北桥

装好北桥,测对地值,1.05V对地值一般都很小,十几欧到二十欧左右都尉正常

阻值正常。上电测试,VTT_PWRGD也起来了

装上假负载,开机触发

VCC

CPUCLK

CPURST#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装CPU,内存,测试电流跑起来正常,用示波器也抓过波形,完全正常!
OK!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你在基地学的不错嘛!鼓励!

网友A:
想太多了。。上真U立即不跑马。!

网友B:
大哥,在哪学的推荐给小弟呗

网友:
真强啊,太强了,太让人佩服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ptmanage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太多了。。上真U立即不跑马。!

我也这样觉得 嘿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在哪学的推荐给小弟呗

当然是我们的迅维啊

网友:
迅维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