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LA-3441P大电流

楼主(2012-08-24):
小修LA-3441P大电流
今天搞一片仁宝板大短路,目测少一个51120待机芯片,再看上管没有拆。没事先不管,接上电源5A多。拔掉电源,1、测各大电感是否有短路,测得3V电感上应该有100多欧阻值,实测3欧,确定3V短路,查图纸51120待机芯片产生, 再经过一个焊点改名为+3VALW。仁宝你懂的,拖开焊点PJ2.再测量,两边的对地阻值,待机部分不短路了,后级短路,安逸。。。。这个电压去了很多地方。哎。。。。那怎么办,,,直接烧,我的队友说先装51120吧。我说,你知道这里应该产生3V,那就直接给它3V吧。。。他默认,开工、可调电源3V,“鳄鱼头”负夹地,“鳄鱼头”正夹住镊子点在+3VALW的地方。电源又上来了。叫队友一起摸,他用一根手指轻轻触在网卡上。说。。。。。这里烫。。哈哈 。。。这么快。。哎。。。没挑战性,光速将网卡芯片取下,看了下焊盘没连锡,再测。。(这个简单,学过台式机的人都知道,3V待机也给了网卡,很多雷击的,网卡烫的。先拆网卡。)不短了。。。。哈哈 。。这么简单?于是找了一个51120的待机芯片,光速将它装好。插可调19V,待机0.134。。。我就知道老天不会对我这么好的。还是有问题,还是应该有短路吧。再测公共点B+电压1.8V。。。。不对。应该是19V。拔电测阻值,140多欧。不正常。正常应该有470多左右吧。 图纸只装了一组。但实际装了两组。先测这4个管子吧。。。。实测PQ20击穿。其它正常,哎。。果断把PQ19取了。用什么两组。。用一组就行了。。再上电B+还是只有1.8V。看来不只这里有问题。不过保护隔离管。秒转,两个致命信号PACINACON 先测PQ17吧。。D级还有1.V。不对,这里正常应该导通D级为0VG极应该有高电平3.3V。再测PR64第一脚有3.3V。第二脚就只有0.4V。。。。哈哈 。。。难怪PQ17不导通,那看来图上是ACON拉低了。再查ACON的出处、 这图。不用说。必须5脚大于6脚。7ACON才为高电平,实测。70.4V左右.再测5脚。0点几V61点几V5脚又是由B+提供电压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之前测得B+只有1.8V。难怪分压后电压很低。7脚才出低逻辑。此时判断保护隔离的元件工作是正常的。
B+有短路,保护隔离又能过。那么就是其它地方有短路拉低了。没办法,耳边响起了喜哥的声音,遇到有B+短路,你就一个一个焊点断开呗。断开哪个电压出来了,你就修那边呗。。 当断到 PL15这个电感的时候,B+19V。。哈。就是这里了。 B+给待机芯片的PQ22上管供电,用来产生待机电压的。那先测这两个管子吧。实际测量PQ22击穿。找了一个管子换上后,再插上电源。待机正常了。0.034哈哈 。。正常了。再点开关。。。。OK。。。。。
总结:保护隔离已经过了的。保护隔离没有问题,是后级把电压拉低,在此我走了弯路,希望其它同学不要再走弯路。直接断开后级查。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拿到机器-短路--一般都先测-各大MOS管的阻止~~然后才去看电路信号!你这个有点绕啊

网友:
哥老关  修得不错  现在在哪里发展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虽然有点小波折,最终还是修好了,赞一下,支持下

网友:
怎么你没打值的习惯啊,第二个就是PWM芯片没有的话,上电上官必定挂了。

网友:
给力吧,不过是有点弯路了

网友:
仁宝啊  仁宝   总体还说仁宝的板子还算好修

网友:
大电流基本上都是管子击穿。。。。。喜哥没说过吗?

网友:
这个是有点绕了,一般来说,最起码得先确定保隔跟各大电感及主要电压无明显短路再上电呗。

网友:
又学了一招,仁宝点火成功后,B+短路断开后即断点。可惜不能+分了。想想也对,高管击穿电感对地也量不出来

网友:
这里真是宝库呀。。每次都收获多多呀。。。。谢谢楼主。。。

网友:
保隔本身没事,就是一开始大电流把后级的一个高管烧了。是后级短路把保隔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