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供电

楼主(2012-08-24):
在主板中经过电源口后19v都去哪了,若19v短路应怎么量。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610755

网友:
直接烧鸡 能烧出来

网友:
19没没有说明  先量借口,在是保险,在看MOS管子,

网友:
   看的mend动画啊

网友:
直接烧鸡  不然19V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一个个去除 太费时间额

网友:
有图纸直接看啊  或者跑电路  就是这样  19 v 一般去了  MOS 高端管 ,充电芯片  或者是 电压比较器

网友:
如果后续电路没有电压。查保险MOS管。短路就直接烧,一般都是电容或者MOS管的问题。用可调电源。把电流调到最大。电压跳到0v。然后正极接短路的地方,负极接地。然后慢慢往上加电压,注意电流不要超过1.0 一般0.5就能摸到了。那里烫换哪里。

网友:
看图纸咯,图纸走到那就是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不怕把本来不坏的被你烧坏了啊?

其实我不知道除了烧机还有什么办法。新手。跟俺说说...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知道除了烧机还有什么办法。新手。跟俺说说...

我也是新手。要烧鸡的话,要看它是哪里短路。。是3V就用3V来烧。

网友:
不是碰见短路的就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