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41寸T61 154寸T61 DELL1536 FX6维修

楼主(2012-08-24):
       最近比较忙,抽空修了三块板,今天把维修过程发出来,主要是在维修过程中感觉有些同行在做维修的时候不够细心,工具和耗材资准备不充分,有导致故障扩大的现象。
      先说第一块,141的T61主板,二修机,说是花屏过来的,外接花,内接不显,显卡门芯片740,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怀疑显存虚焊,重做了三次都一样。于是送到我这里了(快递)。板拿到手,显卡已经拆了,看显卡焊盘,掉了几个空点,还有20-40个左右的焊盘与过孔的绝缘漆已经掉了,从侧面看显存的锡球,两个显存的锡珠明显不正,斜了,肯定有连焊的,拆下显存,清掉锡珠,心凉了半截,显存焊盘全部已经掉漆。加电测试,机器可以跑码,挡4A。好在前段时候买了个带灯的台式放大镜,显卡加上显存的焊盘,用紫外线固化的漆小心地补了近两个小时,才把所有的点补完,又把显卡和显存重新植珠,搞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放在阳台晒太阳,中午上班回来把显存焊上,显卡换了一个好的741,测试OK了。由于维修之前没有拍图,现上传焊好后的图片
图中还可以看出补漆痕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补得实在太累了。
一修的兄弟说他没有紫外线固化的漆,这个应该是做维修必须要有的,因为IBM打胶,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掉漆,加上在清理焊盘的时候,也会掉一部分,特别是手上功夫不是很到位的,下手太重,必掉,特别提醒同行在用吸锡绳的时候,绳子是浮在焊盘上的,不是像用锉刀一样去挫焊盘的。 这种感觉只可意会,相信基地实地班经过喜哥和饼哥教导的学员应该都能够掌握。
141全图

二、154寸T61
    这个机器也是二修,开始同样也是显卡问题,后来拆显卡后,机器不跑码,一修跟我说怀疑是不过内存,显卡已经拆了,拿到手,上电电流正常,确实不跑码,用带灯测试座测试,有一个灯不亮,在北桥的上方,靠近显卡的边上,好像是数据线4,很明显是做显卡导致的虚焊,故障扩大了,测U座到北桥焊盘过孔下方是通的,没招,只能拆北桥,拆北桥过程中,桥芯片上掉了一个点,问了一下喜哥,说是可以不上,自己下了个965白皮书,说这个是FSB接耦合电容到地的。为了安全起见,重新买了一个桥,装上后OK了。在拆965的过程中,发现一个BGA的问题,就是CF360下风嘴在做945以上的桥时,个人感觉偏小了,在四个角上容易掉点,拆下来后,拿北桥和风嘴进行了对比,发现是由于风嘴是圆角设计,对应的区域就是容易掉点的地方,应该是热风量不够,温度低了一点点导致的。从基地淘宝店买了个45MM的大风嘴,这里要特别感谢深圳实体店的客服们,那么热的天气还帮我送货,省了我的邮费。此致,感谢。在此建议使用小风嘴的同行们,可以换一个大风嘴。在修这个机器的过程中,问了一修人员,北桥虚焊原因是因为做显卡不成功,第二次做的时候没有做隔热导致的。在此,也建议维修同行们在修机器的时候,不要太上火,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心急是没有用的。

三、FX6主板维修,这个机器来的时候说是没有系统3,5V,ISL6237被拆了,换上后,ISL6237的7脚LDO输出对地为0,CPU供电芯片ISL65XX坏 了,换后对地好像也只有70多,有3,5V,但EC烫,,网卡也烫,看网卡外围 的75欧电阻已经穿孔了,明显是雷击损坏的,购新的EC和网卡换上,测试OK了。

这个是网卡,有点脏
烙铁焊过的地方,75欧的电阻,原来的是0402的封装,我没有,上了个0603的电阻。
这个是EC,新家伙

这个是FX6的全貌,

下面是三个重新获得新生的主板

网友:
好,没少费劲

网友:
这个一般做显卡有风险,成功率不高

网友A:
成功率不高是因为BGA没有用好,测温线伸进芯片内部,显示的温度到了225度的时候去取芯片,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温度不够的时候就去掀芯片,不是去取芯片,掉点多了,也就废了,我做过好多这个显卡了,基本没有任何问题,拆北桥的时候,确实是断了一个点,但用的是小风嘴,相信基地升级后的大风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做T61完全没有什么风险了 做得多了 经常结IBM维修站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率不高是因为BGA没有用好,测温线伸进芯片内部,显示的温度到了225度的时候去取芯片,一般都不会有问 ...

我想请问下楼主  225度这温度应该是有铅的吧  T6系列都是有铅的吗  945以上不都是无铅的吗?

网友:
楼主的技术果然高超!!!看得我这个新手都羡慕死了...看来以后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了.....

网友B:
厉害啊,我有两块T61的主板也是花屏怎么弄都不好,还在扔着。

网友:
好帖子,可以做个好师傅,难得的宝贵经验

网友C:
想去楼主哪里工作了

网友(点评):
我想带米去楼主那里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去楼主哪里工作了

我收不了你,你也进不了我这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我有两块T61的主板也是花屏怎么弄都不好,还在扔着。

交个学费跟喜哥学学,保证你能修好,修好了算学费,赚了。

网友D:
T61因为灌胶,焊盘掉漆还是小意思的了,我现在基本没耐心修T6的机器了。小光好雅兴,又操起了烙铁。我的七八片T6有希望了,哈哈。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写的也不错,好想找一个这样的师傅啊

网友:
确实值得学习,楼主太有耐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楼主总结得真好

网友:
恩  楼主好强大  学习了

网友:
再次佩服楼主的总结太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T61因为灌胶,焊盘掉漆还是小意思的了,我现在基本没耐心修T6的机器了。小光好雅兴,又操起了烙铁。我的七八 ...

我这里不用带米,多得很,我要一袋回来够你吃个把月,来不?你的料板就不要发过来了,怕了,弄得没信心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电阻的0402的封装是什么意思?0603的封装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功率不高是因为BGA没有用好,测温线伸进芯片内部,显示的温度到了225度的时候去取芯片,一般都不会有问 ...

真的应该好好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楼主好威武啊

网友:
上次店i里的伙计修一个T61的板子,换显卡是放反了(那天哥们休息),结果第二天我去了告我说不亮  我一看放反了只能重新换一枚  换上去不亮  结果是做BGA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一个耦合电容

网友:
楼主的判断力和耐心值得借鉴!

网友:
那个什么紫外线油漆 怎么卖的 焊点没了能补吗?

网友:
重要的是怎么用 能不能说一下 谢谢lz

网友:
问下LZ,修那个T6的显卡门那机子收多少钱?那个机子估计费了不少时间,收多少合适呢

网友:
楼主好功力,好耐性,好细心,想问下楼主你修这板子收多少钱??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还可以,有铅的熔点温度是183度,无铅的熔点是217度,虽然225是有些低,但还是可以起来的,最好等温度在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