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摸晶振开机

楼主(2012-08-24):
待机正常电流0.018。触发0.033。只有1.8v出来了。
其他电压不出。
以为南桥坏了,换了一个南桥,可以正常了,烤鸡正常,第二天开机正常。打电话让客户取机。
电流又到0.033不动了。打发客户回去。再拆机,摸晶振的时候电流突然就上去了。测试几次只要摸晶振电流就上去。
换晶振15p电容,中间10m的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
难道南桥又坏了。

网友:
你试试用其他东西呀晶振能上电不???如果可以,你又找不到问题原因的,话,那就搞个东西压着。

网友:
换晶振了·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A:
10M的电阻完全可以不用了吧,,我还是觉得肯定有哪里短路了。。注意看主板上电阻。和线路。。

网友B:
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你只是找到局部的问题没有全部找到问题

网友:
期待答案,看标题我以为晶振坏了,进来见楼主已换

不行楼主,再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短路的话不应该可以出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你只是找到局部的问题没有全部找到问题

什么地方还可以导致摸晶振开机?

网友:
笔记本的故障,只有你想不到得。没有她不出现的。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查RTC复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的电阻完全可以不用了吧,,我还是觉得肯定有哪里短路了。。注意看主板上电阻。和线路。。

是断路。。打错了。很有可能外部零件有断路。。多注意主板的小器件。或者看看周围的元器件。有没有掉的,或者开路的。

网友:
楼主。谐振电容换了没啊、、

网友:
RTC电路,先检修一下    如果全部正常的话
把南桥拆了,量一个RTC到南桥的线路  有没有断???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换过了SB 。和晶振,谐振电容。这些的话,还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查RTC电路。绝对是的

网友:
修到过这种问题的机器

网友:
应该有什么地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