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200

楼主(2012-08-24):
HP NC4200的机子 之前拿来插电就短路 把保护隔离烧坏了 CPU供电也烧坏了 换了一个了 然后可以出发了 但不上电 查电压 1.05V没出来 1。8V有 看了下1845 没有1.05V的开启信号 把1.8V的开启脚和1.05的开启脚短接了起来 1.05V出来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走码 电压都有了不走码? 我就想看一下CPU有没复位 但是装不上假负载 有个电容堵住了 然后把电容摘掉 装上假负载 一量 还是没CPU复位 我又装上CPU量R240这个电阻 有复位了 看测试卡噢    跑起来了    你说这是什么问题?问题就在这鬼电容上面   但是量到没断路哦   郁闷

网友:
可能是电容变质了吧

网友:
换一个 也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