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高手来说一下,,

楼主(2012-08-24):
迅维笔记本90例书上常有那些老师分析芯片多少脚正常有多少电压,,不正常什么样,
这个芯片工作状态一般是怎么知道,,怎么分析,,

主要想知道想要知道一个芯片的这些参数,,,是通过什么资料,,,什么方法,,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什么芯片啊 每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不一样的  工作条件也不一样 你要搞清楚哦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通过什么方式搞清楚每个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就算是同一芯片,如果放在不同的主板上,由于设计上的不同,它的引脚定义标识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主板电路图撒...

网友:
同一个芯片在不同主板里,引脚的电压也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太大。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